电压低如何用变频器

楼主(2005-11-12):
大家好
    今天在工作中有一问题向你请教,我在使用变频器时,发现电网输入电压只有320V,我不知如此低的电压对变频器有何影响,如何解决,盼答复,感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用电高峰时有340-350之间波动,变频报警是欠压,因为没有条件改善,最后只能避峰....

网友B:
有我也遇到这样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C:
如果一直是这样低还好可修改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如果是不稳定就只能加稳压器了,好像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了,如果将保护范围加大好像对变频器不好

网友D:
变频器在电网电压320-380伏之间启动运行如果低于这个电压值则会造成变频器不启动

网友E:
这个问题确实很麻烦,最好的办法还是增加稳压器或者回避用电高峰期,总之,电压波动对变频器不好

网友F:
变频器是否可以增加稳压功能呢?

网友G:
三毛兄您好:日立SJ300、L300系列现在是电压下限在280V,只要不低于280V就可以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