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tep 7中如何调用扩展机架模块中的地址

楼主(2005-11-12):
在step 7中对profibus dp标准从站的数据的读取一般用sfc14,sfc15来读取。求助对扩展机架的数据如何读取,如314cpu通过cp360,cp361的扩展,dp标准从站et200的数据的如何读取。希望得到各位工控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查硬件组态就知道了,如果是你自己编程,请在组态时定义。
好象和cp360,cp361、et200无关,在主站中定义。
=========================
glenxu@126.com,QQ:3940776
Tel:029-8683638-8003
http://www.xajde.com

网友B:
组态的时候自己定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