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变频G11系列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2005-11-12):
我们使用的FUJI变频P11系列。132Kw的,用来拖动渣浆泵,由于变频坏了,重新购置一台新变频,同样是FUJI的,是G11系列,132Kw的,但是带负载能力差,按照常规来说,G11系列应该比P11系列带负载能力更强。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我们买到了假货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

网友A:
FUJI-PII,GII差别在于过载能力,市场是有假冒,将小功率贴换标识,充当大功率出售,可将编号去询问FUJI维修服务中心

网友B:
g11是标准配制的变频器;P11是风机类的

楼主:
使用这样的变频参数设置的经验有什么呢?

楼主:
大家没有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C:
你應該先確認內部參數設置是否正確如加減數時間/扭力曲線等...,G11是一種很棒的變頻器,真的!

楼主:
总算有人回复了,
谢谢了!
G11和P11的区别在哪儿呢?将G11用于泵类负载使用,是否需要设置几个必要的参数呢?希望大家说说!

加减速时间应该没有问题,30S。已经能满足启动需要。
扭力曲线选折为二次曲线。

网友D:
富士的应该没问题,G11可以代替P11的,G11比P11更大的过载能力

楼主:
G11和P11的区别在哪儿呢?将G11用于泵类负载使用,是否需要设置几个必要的参数呢?希望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