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PLC的区别要点

楼主(2005-11-12):
    1. DCS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而PLC (可编程控制器) 只是一种控制“装置”,两者是“系统”与“装置”的区别。系统可以实现装置的功能与协调,PLC装置+ 加上监控软件可以构成一个控制系统。所以DCS一般选择的是一个整的厂家,而PLC和监控软件都可以灵活的选择,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在价格和维护上看,PLC控制系统占有绝对的优势。
2. 在网络方面,DCS网络是整个系统的中枢神经,它是安全可靠双冗余的通讯网络,系统的拓展性好。PLC网络通讯根据需要可以使用高速,中速和慢速,可以任意组成大小不同的通讯控制网络,满足不同类型的需求,提供给用户更多的选择空间。对于开放性来说,一般DCS都是该厂家专用的通讯协议,几乎没有公开协议的厂家。PLC的竞争要激烈得多,甚至一部分的网络协议完全开放(如MODCON 的MODBUS/TCP),这就互连提供了绝好的接口,成本和可靠性提高。
       3. DCS在整个设计上的可扩展性接口,外接系统或扩展系统都方便,但一般在设计时须考虑到将来的扩张,否则将来的扩张的成本会很高。PLC所搭接的整个系统完成后,想随意的增加或减少操作员站就非常方便,可以做到相互影响最小。
      4. 系统软件, DCS的上下位机为一体式,所以对编程人员的要求更高,必须同时做控制逻辑,同时还必须做上位机的软件。一般DCS的控制编程侧重点在于过程控制,而PLC则侧重于逻辑控制,上下位机分开,编程要灵活些,多维护的要求也高一些。
    5. 模块:DCS系统所有I/O模块都带有CPU,可以实现对采集及输出信号品质判断与标量变换,故障带电插拔,随机更换。而高端PLC模块也是一样(地端的不具备,成本可以更低),PLC同时也具有许多的专用模块,如计数,脉冲等。
    6. 现在高端的PLC与DCS的功能已经差不多,DCS对网络和分布式数据库还要定时扫描有较强的功能,同时对运算和模拟量的处量比较拿手。PLC对逻辑控制更好,扫描的时间更短。
    7. PLC还分大、中、小、微PLC,其中微型的点数只有几点时,大型的可以带数千点,运算能力与DCS差不多。

(二)     1. DCS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而PLC (可编程控制器) 只是一种控制“装置”,两者是“系统”与“装置”的区别。系统可以实现任何装置的功能与协调,PLC装置只实现本单元所具备的功能。
    2. 在网络方面,DCS网络是整个系统的中枢神经,它是安全可靠双冗余的高速通讯网络,系统的拓展性与开放性更好。而PLC因为基本上都为个体工作,其在与别的PLC或上位机进行通讯时,所采用的网络形式基本都是单网结构,网络协议也经常与国际标准不符。在网络安全上,PLC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我们采用电源,CPU,网络双冗余。
    3. DCS整体考虑方案,操作员站都具备工程师站功能,站与站之间在运行方案程序下装后是一种紧密联合的关系,任何站、任何功能、任何被控装置间都是相互连锁控制, 协调控制;而单用PLC互相连接构成的系统,其站与站(PLC与PLC)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松散连接方式,是做不出协调控制的功能。
    4. DCS在整个设计上就留有大量的可扩展性接口,外接系统或扩展系统都十分方便,PLC所搭接的整个系统完成后,想随意的增加或减少操作员站都是很难实现的。
    5. DCS安全性:为保证DCS控制的设备的安全可靠,DCS采用了双冗余的控制单元,当重要控制单元出现故障时,都会有相关的冗余单元实时无扰的切换为工作单元,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PLC所搭接的系统基本没有冗余的概念,就更谈不上冗余控制策略。特别是当其某个PLC单元发生故障时,不得不将整个系统停下来,才能进行更换维护并需重新编程。所以DCS系统要比其安全可靠性上高一个等级。
    6. 系统软件,对各种工艺控制方案更新是DCS的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当某个方案发生变化后,工程师只需要在工程师站上将更改过的方案编译后,执行下装命令就可以了,下装过程是由系统自动完成的,不影响原控制方案运行。系统各种控制软件与算法可以将工艺要求控制对象控制精度提高。而对于PLC构成的系统来说,工作量极其庞大,首先需要确定所要编辑更新的是哪个PLC,然后要用与之对应的编译器进行程序编译,最后再用专用的机器(读写器)专门一对一的将程序传送给这个PLC,在系统调试期间,大量增加调试时间和调试成本,而且极其不利于日后的维护。在控制精度上相差甚远。这就决定了为什么在大中型控制项目中(500点以上),基本不采用全部由PLC所连接而成的系统的原因。
    7. 模块:DCS系统所有I/O模块都带有CPU,可以实现对采集及输出信号品质判断与标量变换,故障带电插拔,随机更换。而PLC模块只是简单电气转换单元,没有智能芯片,故障后相应单元全部瘫痪。
    8. 现在高端的PLC与DCS的功能已经差不多,DCS对网络和分布式数据库还要定时扫描有较强的功能,同时对运算和模拟量的处量比较拿手。
    9. PLC还分大、中、小、微PLC,其中微型的只卖几百块到2000块,点数也好少,大型的可以带数千点,运算能力与DCS差不多,但对多机联网功能较弱。现在两个技术平台都差不多,只是重点不一样。

网友A:
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DCS是一个控制系统,单个PLC是一个控制器,概念上等同与DCS的逻辑控制器。DCS系统中由用专用的控制器,也有采用PLC作为控制器。

网友A:
    用专用的控制器受DCS厂家的约束大一些,因为一旦采用了该厂家的DCS,就只能使用他的控制器备品备件。如果采用PLC,则相对更通用很多,因为目前市场上PLC的价格透明很多,在很多代理商哪些都可以购买得到。

网友B:
霍林维尔的DCS较好,但因价格较高,建议用西门子的系统,性价比较好,我公司用的就是深圳达实的系统,相应的PLC较好。

网友C:
如果有专用的开放的控制器卖,谁家实现DCS都不难的。将开放的PLC或外围卡件,通过可靠的通讯网络实现互联和冗余,本身就是一个DCS系统。

网友D:
什么是上下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