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ENS电机铭牌

楼主(2005-11-13):
我部门最近新增一台SIMENS变频电机,这是我们通过招投标得来的。

从选型到安装都是中标方负责,因此很多技术方面的情况现在都不清楚。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SIMENS变频电机,很多铭牌数据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在此请教各位。

铭牌:1LA8 353-4PM80-Z    NO    T13000101138002000001/2005  IMB3    Th.Cl.F

IMB3是安装方式,“353-4PM80-Z”和“Th.Cl.F”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选用手册上寫有订货号为“1LA8315-4PM8”,而型号却寫着“1LA8 353”。

此型号电机中心高为“355”,我开始推断“353”为中心高,看来不是。

还有就是什么叫“颠覆转矩”是什么概念,上面的技术参数有此项。

希望能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A(2007-07-24):
请问你们是个什么公司,,

网友B:
翻译出的问题:颠覆转矩=最大转矩

网友C(2007-11-07):
“Th.Cl.F”是指所采用的电机绝缘材料耐热等级为F级

网友D(2008-05-01):
z 是有特殊代码的   达到

网友E:
1LA8  是系列代号

网友F(2008-06-25):
我们进口意大利一台设备,电机铭牌是西门子的,具体型号都有。问题是按铭牌提供型号计划购买。令几个不同单位供货商头痛的是查不到此型号。目前认为是外方换牌,只能从他们那里购买,属于剥皮。小心哦

网友G:
1LA8-高效铝合金电机;353或315就是电机的机座号(框号),353-4P的话应该是250KW的电机;后面的4就是极数;PM是设计类型号,分好多种,不清楚;80前一位数字8指电压,你这个代码的不清楚,一般国内6比较多,后一位指安装方式,就是B3卧式;Z的变数最大,指特殊要求,没标出特殊要求代码的话你就猜去吧!不过你还有电机编号,是可以查到的,但要找专业供应商才行,弄不好选错电机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H(2008-08-06):
收藏,刚订了一台西门子变频电机,还没有到货呢,到时候看看。

网友I: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