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SIMENS电机的铭牌看不懂

楼主(2005-11-13):
我部门最近新增一台SIMENS变频电机,这是我们通过招投标得来的。
从选型到安装都是中标方负责,因此很多技术方面的情况现在都不清楚。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SIMENS变频电机,很多铭牌数据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在此请教各位。
铭牌:1LA8 353-4PM80-Z NO T13000101138002000001/2005 IMB3 Th.Cl.F
IMB3是安装方式,“353-4PM80-Z”和“Th.Cl.F”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选用手册上寫有订货号为“1LA8315-4PM8”,而型号却寫着“1LA8 353”。
此型号电机中心高为“355”,我开始推断“353”为中心高,看来不是。
还有就是什么叫“颠覆转矩”是什么概念,上面的技术参数有此项。
希望能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A:
推测:353是结构尺寸或输出功率353KW,4P是4极,M80表示某系列的尺寸(多组值),以下是1LA8 353 4AB的参数,供参考:输出功率355KW,结构尺寸355,转速1488,额定电流642A(380V),610A(400V),588A(415V)功率因数0.87,效率96。3%(100%负荷),额定转矩2280,重量1900KG,噪音75DB等等。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A:
353-357都是355的结构尺寸,Th.Cl.F是英语缩写,表示温度等级是F。电机功率是340KW。

网友B:
1LA8 353是型号
至于你说的定货号是厂家内部编号是用于内部识别的
定货的话提供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