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05-11-13):
那位大虾能帮帮我?
我在用示教器执行A-CAL时,因为设定坐标方向反了,把编码器的后坐航插给撞破了,而后伺服驱动器一直报警!
我用的是平田机器人伺服控制器HNC-384E!主板报警:0AE,交替闪亮!
谢谢!

网友A:
“编码器的后坐航插给撞破了”
编码器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恩1!
谢谢了!
问题已解决!
是把限位开关的线撞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