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大屏幕的数显示表啊

楼主(2005-11-13):
请教哪里有可以与称重显示仪表配套的大显示器价格不要太高哦,还有可以显示瞬时峰值的表,这个峰值是过程中检测中的最大值,数据可保存,可以在表里查到。T:13864516201

网友A:
全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您基本应用的最合适仪表!Red lion的PAX是多功能、高可靠性的面板仪表。PAX拥有10种型号和许多选项,赢此可以满足您控制的各种要求。配有用户可调节的显示亮度,即使在日光直接照射下,显示数值也清晰可见,从室内低能见度环境到室外高亮度环境,它都是最佳选择。
特点:
1、明亮的、5位或6位数字,可变亮度,0.56"即11.2mm绿色或红色LED(计数器有8位数字可选)显示;
2、计数器(可选带预制比例脉冲输出)、速率表、计时器(可选带时钟卡)、电压/电流、温度、过程信号输入,以及应变仪表(称重表);
3、有PC利用方便的Windows编成软件,方便批量设置;
4、UL(UL508)认证,
5、可选的插入式输出卡:2/4路报警输出卡,模拟量输出卡,各种接口的通讯卡(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
6、工程单位,可变成转换
7、功能健/外部用户输入可编程
8、NEMA 4X /IP65防护等级面板
9、可选大屏幕显示器:1.5"和4"LED
10、CE认证

楼主:
不错,价格多少?

网友B:
我有;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吗?
wq99022320@126.com

网友C:
国内有,福光百特、红润等,国外产品更多

网友D:
我公司有 ,欧德, 自产,:采用 高亮度、长寿命LED显示器件 ,锁存显示方式,亮度高、均匀,抗干扰能力强;LED字高从1.8英寸到1.2英寸任意选择等,有意请与我联系:010-51656400

网友E:
大屏一般不是标准的产品,不是谁都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