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问答集锦

楼主(2005-11-13):
1、什么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2、PWM和PAM的不同点是什么?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3、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么不同?
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石电感。
4、为什么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5、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于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么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6、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着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于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7、V/f模式是什么意思?
频率下降时电压V也成比例下降,这个问题已在回答4说明。V与f的比例关系是考虑了电机特性而预先决定的,通常在控制器的存储装置(ROM)中存有几种特性,可以用开关或标度盘进行选择。
8、按比例地改V和f时,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地降低电压,那么由于交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地转矩有减小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给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这种补偿称增强起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9、在说明书上写着变速范围60~6Hz,即10:1,那么在6Hz以下就没有输出功率吗?
在6Hz以下仍可输出功率,但根据电机温升和起动转矩的大小等条件,最低使用频率取6Hz左右,此时电动机可输出额定转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发热问题。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起动频率)根据机种为0.5~3Hz.
10、对于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时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11、所谓开环是什么意思?
给所使用的电机装置设速度检出器(PG),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12、实际转速对于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办?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于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于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13、如果用带有PG的电机,进行反馈后速度精度能提高吗?
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植取决于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分辨率。
14、失速防止功能是什么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15、 有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和加减速时间共同给定的机种,这有什么意义?
加减速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对于短时间加速、缓慢减速场合,或者对于小型机床需要严格给定生产节拍时间的场合是适宜的,但对于风机传动等场合,加减速时间都较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共同给定。

16、 什么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异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17 、是否能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贮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于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为额定转矩的10%~20%。如采用选用件制动单元,可以达到50%~100%。18 、转矩提升问题
自控系统的设定信号可通过变频器灵活自如地指挥频率变化,控制工艺指标,如在烟草行业的糖料、香料工序,可由皮带称的流量信号来控制变频器频率,使泵的转速随流量信号自动变化,调节加料量,均匀地加入香精、糖料。也可利用生产线起停信号通过正、反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及正、反转,成为自动流水线的一部分。此外在流水生产线上,当前方设备有故障时后方设备应自动停机。变频器的紧急停止端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在SANKEN、MF、FUT和FVT系列变频器中可以预先设定三四个甚至多达七个频率,在有些设备上可据此设置自动生产流程。设定好工作频率及时间后,变频器可使电机按顺序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转速运行,形成一个自动的生产流程。

网友A:
不错的概念性解释,支持。

网友B:
支持!就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唐老师发了这么多文章怎么没有多少人顶呢?

网友C:
  变频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控制系统,这些解释能够很好地帮助我理解变频器的精髓。谢谢唐老师!

网友D:
不错,浅显易懂,很好!谢谢!

网友E:
 好啊,好啊,好啊,好中!!!!!!

网友F:
谢谢唐老师!有空多发点这种文章!

网友G:
请问各位变频器有无三相与单相之分,如果我用三相的接单相的电机变频器需要改动吗?施耐德的,还有三菱的E500。多谢!!!

网友H:
唐老师,我佩服你!

网友I:
学到不少东东

网友J:
好文章,多谢唐师傅.

网友K:
请教唐工:自动跟踪原设计为测速发电机模式,拟使用变频器的0~10伏模拟量,两者通过何种模块有效衔接?谢谢|

网友K:
唐工:手中可有东洋电机[ toyo denki]-vf61`vf64变频器“中文版“说明书。渴盼!谢谢!

网友L:
我是一名初学者,看了你的文章后我是受益非浅呀!希望以后可以多发表一些。

楼主:
工控网是工控人相互学习,互相交流的平台,希望大家多上传一些资料,多多支持,相互提高。

网友M:
有高压变频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N:
好文章阿!长知识!

网友O:
好文章阿!长知识!我是一名初学者,看了你的文章后我是受益非浅呀!

楼主:
有关东洋电机,高压变频方面的资料问题建议首先到工控网自助资料库查询。

网友P:
看一下日立L200说明书,上述概念就全明白了

网友Q:
谢谢你,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R: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谢谢了,唐老师!

网友S:
希望有更多的老师发这种帖子 让我们更快的成长 参与更深的讨论

网友T:
多谢唐老师.希望唐老师能多发一些关于工空产品的概念.谢谢~!

网友U(2005-12-13):
谢谢楼主!!

星星点灯!

网友:
能说说日立变频器吗?它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怎么样调整

网友V:
为什么找不到日本安川变频器的讲述啊!是不是也提一下。和许多的变频器不一样啊

网友W:
楼主文章好。但希望能够回答提问者的问题,谢谢!

网友X:
支持楼主,希望回答大家的提问!

网友Y:
好文章呀

网友Z:
非常感谢唐老师,这我们初学者带来了好东西哦!

网友AA:
不错 支持 使我懂得不少东西 谢谢唐老师拉 希望继续发一些好东东  我会支持您的

网友AB:
辛苦了啊,楼橥
以后多多支持

网友W:
我反复看过多遍,能在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AC:
各位同仁:大家好!下面向大家讨教几个关于变频器方面的问题:1、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频率范围是多少?2、变频器的功率是否是指最大输出功率?3、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是指最高电压(如75KW/380V)?4、变频器的频率、电压依据怎样的变化规律?5、变频器的输入、输出谐波是由变频器完成还是由配套设备完成?6、变频器的市场有多大,是否有开发价值和前景?

网友W:
你的问题有点乱!

网友AD:
不错!!好文章。希望以后多表一些。

网友AD:
上面的朋友你提的问题在工控网上随便都可以找到。我想你还是初次接触变频器吧,我想你还是去实践一下。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AE:
非常精彩

网友AC:
请问:变频器在小功率应用范围要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AF:
谢谢唐老师的讲解,受益匪浅!

网友AG(2006-01-14):
希望唐老师在发表一些PLC与变频器相互控制的文章谢谢了。

网友AH:
谢谢老师,学了不少东西,在学校没好好学,还有好多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帮,忙解释一下

大海!

网友AI:
好文章,多谢唐师傅

网友AJ:
这样的文章很好,谢谢唐老师

网友AK:
请教唐工,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应该怎样理解呢?另外一般的变频器都讲可以提高电动机的启动转矩10%以上,电动机的额定转距是一定的怎么提高的呢?

网友AL:
这是《电子报》上的

网友AM:
[u][i][b]支持一下[/i][/u]

网友AN(2006-08-22):
这种教科书式的帖子,应该顶到前面,大家都学习学习

网友AO:
顶,受益非浅。

网友AP(2011-07-03):
很好,希望多发一点工控方面的资料。

网友AQ:
正好有用!!!!!!!!!!

网友AR(2012-12-14):
好文章,支持,顶一下。

网友AS:
呵呵,想了解爱德利(ATL)变频器的可以找我啊

网友AT:
唐版主现在忙什么去了?

网友AU(2013-01-29):
学习一下,继续哦……

网友AV(2013-03-19):
有安徽合肥的朋友嘛,谢谢,多交流,qq232207984 。请注明变频器

网友AW(2013-08-16):
顶起,对初学者是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