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版主及做过的高手TP04G和FX1S用RS-485FX1N-485-BD通信如何设置,急救.

楼主(2005-11-13):
求版主及做过的高手TP04G和FX1S用RS-485FX1N-485-BD通信如何设置,急救.

网友A:
z这个问题,主要看TP04采用了三菱的那个协议作的。看来没有人知道。

网友B:
通过设置D8120和D8121来设定485的参数和设备地址。

网友C:
FX1S使用的是RS422协议,与485兼容,一般不必再增加485转接模块,注意电缆连接及参数,应该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