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ROCKWELL Redundancy switch 的安装文件是在RSLINX里,还是在RSLOGIX的软件里啊!!!!

楼主(2005-11-13):
请问高手,ROCKWELL Redundancy switch 的安装文件是在RSLINX里,还是在RSLOGIX的软件里啊!!!!

网友A:
笔者没有用过ROCKWELL Redundancy switch ,个人觉得应该是在RSLINX里,因为ab的通讯都是又RSLINX管理。仅供参考。

网友B:
错,应该是在正版RSLOGIX5000软件的光盘里,但是个人觉得该软件没用,就是说,即使不用它,照样能做成冗余系统,因为对于CPU来说,它始终都是采集主战的数据,不过我讲的是上下网都是CONTROLNET的情况,以太网是不是这样就不清楚了

网友C(2005-12-17):
ROCKWELL Redundancy switch 的安装文件在你购买的冗余模块时随机附件里.

网友D(2006-01-19):
这个软件好像是对 ENBT IP的切换吧,比如,SCADA 抓2尘余系统的ENBT的数据,确切的说是抓PRIMARY那台的数据,有切换动作发生的时候,这个软件会自动把SCADA调整到抓PRIMARY那台的IP上。

网友E(2006-07-04):
楼上说的对,其实这个软件全名应该叫ControlLogix Redundancy Alias Topic Switcher,如果冗余系统没上位机的话是没必要用到的,这个软件的作用是在系统切换的时候自动把topic指向主cpu。

网友F(2009-07-01):
我的是在这里    E:\RSLogix5000-V10.07.00 through V15.01.00\ENU\Firmware Kits\Redundancy\Tools\Alias Topic Switcher

E:\RSLOGIX 15.02.00\ENU\Firmware Kit s\Redundancy\Tools\Alias Topic Swit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