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三菱Q2A的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1-13):
哪位帮我看看下面三菱Q2A的指令是什么意思!

[FROM       H0      K16         K4X260        K3 ]
[TO         H0      K976       K4Y290        K3]
from和to是成对出现的
这里的H0 、K16、 K4X260、K3 都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TOP        H3       K2084     K20              K1}

谢谢!

网友A:
特殊模块读写,要看你外接的是什么模块,才行知道指令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