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双绞线能混用吗?

楼主(2005-11-13):
四台设备上用的单片机的控制器,采用modbus通讯协议,和一个三菱fx2n系列plc通讯,plc作为主机。通讯时好时坏,经常是设备启动中或者关机的时候会出现通讯错误,而设备是包括一个132kw的电机。再连双绞线的时候,我用了两种规格的线,不知道对通讯是否有什么影响?还有,双绞线的屏蔽层应当如何连接?

网友A:
应该将双绞线与动力线分开布置而且要有一定的间距,同时将双绞线的屏蔽层要求两端可靠接地,两地的电位差为零,与不同规格的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只要电线的特性阻抗相一致,即使是高频(高速)传输,也不会有回波反射,只存在衰减是否在允许范围内的问题。
建议相连两根电缆的屏蔽层也要相连(保持屏蔽完整),并且只在一端接地(不能形成电位差)。

楼主(2005-12-25):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