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纠偏仪的种类.精度与用途.

楼主(2005-11-13):
特别是光电自动纠偏仪.谢谢

楼主:
请各位使用过的朋友谈一下.谢谢.

网友A:
一、概述
光电纠偏控制系统是对薄型物料在传送过程中的位置偏移进行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具有自动检测、自动跟踪、自动纠偏等功能,能对纸张、薄膜、不干胶带、铝箔、带钢及其它物料的标志线或边缘进行跟踪纠偏,以保证卷绕、分切的整齐。该系统可用于轻工、纺织、印染、印刷、轧钢等行业。
系统包括电脑控制光电纠偏仪,辨色跟踪光电,滚珠螺杆,同步电机。电脑控制光电纠偏仪使用先进的MCU控制,可靠性高,结构简洁,以在实际生产中操作简单、方便实用为目的,人性化设计,功能齐全,应用范围广。
二、功能
1、跟踪基材印刷标志线,使分切后的材料与标志线距离始终保持一致。
  2、跟踪基材边缘,消除基材收卷时产生的参差不齐现象。
  3、跟踪基材标志线或边缘,使印刷图案或涂布原料与标志或边缘保持等距

三、技术指标
1、跟踪标志宽度
a、对线工作 标志线宽度大于2mm
b、对边工作 边标志侧保持5mm以上同色度区
2、光电检测开光与物料的距离 12mm±2mm
3、响应时间 5ms
4、纠偏精度 ±0.4mm
5、纠偏速度 0-30mm/s
6、输出容量 90-300W
7、能推卷架 0-1000Kg、0-6000Kg
8、位置失控保护 限位开关
我叫应文帅,电话是13857529557,欢迎来电咨询

楼主:
我刚见过两种.只看到外表.一种是上面是发光的圆的.光线近似日光灯.下面是反光板.另一种是长的.叫对正.后面是特殊日光灯.物体挡住光线.请教他的通讯方式和输出信号种类.

楼主:
请教发出的是什么光线?

楼主:
麻烦各位.自己顶一个吧.说一点观点我也有点思路.谢谢各位!

网友A:
留下你的电子邮箱,我把所有的资料发给你上你看看

网友B:
请教一下,有知道E+L纠偏系统的吗?供货商情况

楼主:
自己顶.我需要这方面资料.谢谢.请发!

网友C:
我这纠边器很好用啊
我们一直用于卷取场合啊
可细聊

楼主:
GK—Ⅱ型 电脑控制光电纠偏仪

一、概述
光电纠偏控制系统是对薄型物料在传送过程中的位置偏移进行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具有自动检测、自动跟踪、自动纠偏等功能,能对纸张、薄膜、不干胶带、铝箔、带钢及其它物料的标志线或边缘进行跟踪纠偏,以保证卷绕、分切的整齐。该系统可用于轻工、纺织、印染、印刷、轧钢等行业。
系统包括电脑控制光电纠偏仪,辨色跟踪光电,滚珠螺杆,同步电机。电脑控制光电纠偏仪使用先进的MCU控制,可靠性高,结构简洁,以在实际生产中操作简单、方便实用为目的,人性化设计,功能齐全,应用范围广。
二、功能
1、跟踪基材印刷标志线,使分切后的材料与标志线距离始终保持一致。
  2、跟踪基材边缘,消除基材收卷时产生的参差不齐现象。
  3、跟踪基材标志线或边缘,使印刷图案或涂布原料与标志或边缘保持等距

三、技术指标
1、跟踪标志宽度
a、对线工作 标志线宽度大于2mm
b、对边工作 边标志侧保持5mm以上同色度区
2、光电检测开光与物料的距离 12mm±2mm
3、响应时间 5ms
4、纠偏精度 ±0.4mm
5、纠偏速度 0-30mm/s
6、输出容量 90-300W
7、能推卷架 0-1000Kg、0-6000Kg
8、位置失控保护 限位开关

四、系统的组成
1、光电传感器
系统采用光电传感器检测“线”标志或“边”标志的偏差,并将信号传递给光电纠偏仪。
光斑直径:Ф1mm
检测距离: 12mm + 2mm
2、GK—Ⅱ型 电脑控制光电纠偏仪
光电纠偏仪对光电传感器信号进行逻辑运算,向机械执行输出控制信号。

A、    前面板

”、”>”按钮:用于手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方式”按钮:用于设定自动\手动方式的切换。
“极性”按钮:改变电机的转动方向。
“电眼”按钮:用于设定单电眼\双电眼的工作方式。

B、后面板

         输入220V             电眼1(单)                电眼2

火线    零线    电眼1    0V    12V    电眼2    0V    12V
左转    总    右转            左限位    总    有限位

前面板上部为当前工作方式指示灯,下部为控制按钮。

“<
               电  机                                限位开关(常开)

C、仪器外形尺寸:
   长:169mm     高:110mm      深:145mm

3、机械执行机构
接受光电纠偏仪的控制信号,产生机械往复运动,完成对物料架的牵引,修正物料运行时的偏差。机械执行机构由交流同步电机、丝杠、拖板等组成。

五、工作条件
1、工作电压 AC220±10% 50HZ
2、环境温度 50℃以下
3、空气湿度≤85%(25℃时)

六、注意事项
       1 、将光电传感器安装于检测辊上方,使光线照射于物料抖动最小处,入射光线与检测辊的切线垂直。
         2 、本系统的纠偏精度主要决定于光斑位置的调整。应先调整其中一个,让光斑位置处于使该光电传感器状态翻转的临界位置。然后再调整另外一个。
          3 、对于“对线”工作方式,平衡时,两光电传感器输出信号相同;对于“对边”工作方式,平衡时,两光电传感器输出信号相反。
          4 、当“限位”开关动作时,同步电机停止转动,蜂鸣器报警。需在“手动”状态调整物料位置到平衡点。左限位开关动作时,只能用“右”键调整物料位置。右限位开关动作时,只能用“左”键调整物料位置。二限位开关有方向之分。
           5 、自动卷绕、分切时,若有意外情况要停止运行,只需按“手动”状态,不一定要关电源。
           6 、当物料参差不齐时,宜降低物料运行速度。

楼主:
、简介
在印刷、分切、塑料复合、胶带涂布、彩钢板等工艺生产过程中,由于基材本身固有属性,不可避免地会生产扭曲,偏移等不规则变化。QY-A型气动液压纠偏装置是采用气体对流式传感器,对基材的边缘进行非接触检测,再由气阀分配经油泵吸入的液压油推动油缸动作进行左右纠偏。特别适用于透明不易反射光的基材进行控制。

二、主要性能指标
1、    额定工作电压:380±10%、50HZ±5%
2、    功率损耗:为电机损耗
3、    油缸行程:视油缸而定
4、    油缸推力:视活塞真径而定
5、    纠偏精度:≤±0.5MM
6、    纠偏速度:15MM/S(视实际情况调整)
7、    工作制式:连续
8、    工作环境:温度0~60℃,湿度<80%,无腐蚀气体,液体、无爆炸气体或剧烈振动场合

三、安装调试
  (1)安装:
1、    检查设备内部电器、液压装置有无松动;
2、    固定油箱的环境要求空气畅通,易于箱体散热,保证液压油油温不高于60℃,大于60℃时必须加散热装置;
3、    将执行油缸按要求位置安装,保证油缸动作灵敏无迟滞现象,机架左右移动距离基本相等;
4、    把液压管按规定连接好,不可漏油,液压管在许可位置的情况下,尽量取小值,克服滞后,为增加反应灵敏度,一般不超过2米,尽量减少弯曲圆弧,保证系统的控制精度;
5、    电机电压接入为三相380V交流电压,注意电动机的转向。
  (2)调试:
1、    箱中加入20号精密机床液压油或22号透明机油,保证液面高度,同时用滤网过滤;
2、    开启三机电源,保证电机转向无误;
3、    通过溢流阀调整油泵输出压力,视具体情况而定;
4、    调节气门阀到达所需气压,使纠偏灵敏度达到要求。一般为0.004MPa左右;
5、    通过调节节流阀改变活塞的伸缩速度(即左右纠偏速度)。但须注意:此节流阀只改变活塞的伸缩速度。即向左调快,向右则会相应变慢。整体纠偏速度基本保持不变。
(纠偏仪各零件示意图)

四、 保养与维护
1、    定期清洗机油滤清器(每月一次);
2、    经常注意油的泄漏,保证油箱的油位;
3、    定期更换液压油,一般5000小时左右全部更换,视工件环境差或好,可适当更正时间;
4、    更换新液压油时,应彻底清洗油箱及液压件,可用机油加煤油冲洗不少于2个小时,加入新液压油明必须用滤网过滤,使之保证油液的清洁度;
5、    保证油温一般控制在60℃以下,如果温升过高适当必变环境;
6、    油箱必须密封,防止油液泄漏和空气及灰尘进入。

楼主:
有资料大家分享.谢谢楼上给我发资料的朋友!

网友D(2007-07-14):
详细资料请见:http://www.qwjd.com
tel:0513-88896548
     13951382117     王日新

网友E(2008-12-14):
我公司是台湾飞管PKE纠偏器的大陆总代理。 也许您没有听过这个牌子,因为我公司没有在媒体杂志上做广告,但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机械厂商在使用 我们的纠偏器,因为其操作简单,效果理想,维护成本极低,得到了广大使用者的认同,有很多使用者在 机械厂下订单时要求使用我公司的PKE纠偏器。我公司的PKE纠偏器采用红外线光电眼,24V强劲直流马达 驱动,纠偏精度0.05mm/0.10mm/0.15mm/0.20mm可调 国内机械厂大客户:福建长乐华周机械;泉州新日成热溶胶设备;汕头远东轻化装备;昆山佳源机电;昆 山信中机械;温州信旭印刷包装机械;东莞寮步赣鑫印刷机械;西安秦华;... 国内使用者大客户:南京 金陵金箔;上海紫泉标签;济宁东美;杭州骏龙;长沙旺旺;上海/北京联宾;东莞/成都华源;上海绿新 烟包材料;深圳新协力包装;上海3M;无锡/东莞光群镭射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www.pheikuan.com.tw 上海晖亚泽工贸有限公司 电话:021-66363424/13381701836 苏亚 传真:021-25975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