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辉仪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11-13):
小弟单位的一套监控系统是组态王的,下位机是带485通讯口的智能巡检仪,原本使用的是河南思达的仪表,后因故障坏了几台,换上了昌辉的带485通讯口的巡检仪,可上机后发现通讯不正常,现场显示正常,可在电脑上显示只有十几度,我们是一炭素厂,用于温度的监视,而将通讯线调换位置后出现问号,说明原先的接线是正确的,没接错。甚为疑惑,地址号{设备号}都正确,波特率为2400,也和我们系统要求一样,请那为大哥告之。谢谢,

网友A:
整个系统波特率都一样?
这个问题还比较少见到
因为要么就是通讯不上 通讯上了应该不会存在差异的
是不是地址号对错了 或者有重地址号

网友B(2007-03-09):
和仪表显示是否相同?

网友C:
换一根数据线试试,有时候出现的故障不是用原理和道理能说得清的

网友D(2009-07-10):
地址号不对‘机会大

网友E(2010-11-25):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本人用的是R232通信协议,波特率4800 地址2用VB60编的程序有数据显示但不对,不知为什么?

网友E(2010-12-29):
是否有哪位大师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