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和交流异步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11-14):
我现在想要用PLC控制电机的频繁启动和制动,中间通过交流接触器连接,这里我想问下,如果我规定电机的额定电流7A,功率7.5KW,这个接触器该选什么样的呢?或者说该怎么选择呢? 电动机是拖动传送带运转的,每次有100KG的包下来,电动机才运转。
另外还要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汽缸的电磁阀,这里的电流选择和电压又该怎么样的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流7A,功率7.5KW  ??  660V的电机吗?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流7A,功率7.5KW 电压220V  不可能!

网友B:
交流接触器选个10A的好了吧!
至于那PLC和电磁阀你直接联上好了,还要什么中间继电器啊!
要中间继电器就不要用PLC了,单片机啊才需要中间继电器!这是由于他俩承受的电流不是一个级别啊,单片机是mA级,外部(主)电路是A.

楼主:
非常感谢 苏州滴给我的解答,你说的解决了我模糊的知识!你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用PLC和汽缸电磁阀直连是吧?那PLC给电磁阀的这个电流是多少呢? 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晕倒有一些电磁阀的启动电流很大的,
比方说标称工作电流是0.9A但它的启动电流有可能是5A,所以还是要加中继。

网友B:
"那PLC给电磁阀的这个电流是多少呢? 不是很清楚!"
不要把PLC看的太神奇,把他看作开关就可以了,设想一下,照明电路中白炽灯的开关给灯送电流吗?
所以电磁阀的电流不是PLC给的,而是需要外部给他一个独立的电源,PLC的输出点就是个开关!
当然PLC也可以输出"?"V的高电平,但是具体植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肯定的是它的电流很小,不足以驱动电磁阀.最好给电磁阀加个独立的电源!

网友D:
加个中间继电器,有好处的

网友E:
哦,受益匪浅

网友F:
中间继电器加不加都能行的通,我一般不加用着还行。当然还的考虑你的动作执行时间是不是希望很短,如果是这样应该不加中间继电器,还有加了之后等于增加了故障点。当然若电磁阀的容量很大PLC的输出不能达到那就只有加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A:
电流7A,功率7.5KW. 220V.是什么电机呀?电磁阀是交流还是直流.?实在看不明白.

网友G:
注意电磁阀是典型感性负载和白炽灯有区别,需要续流二极管或者吸收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