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05-11-14):
我现在正在作一个通过PLC控制的饲料包装系统,称重传感器选择的是波纹称重传感器,在连接称重显示仪,显示仪输出电流信号给AD模块到PLC,我现在就是想问该怎么样才能知道称重传感器到达了额定的重量会发送信号?需要设置吗?怎么设置?
还有就是电容式传感器能和PLC直接连接吗?
因为我想用个变极矩的电容传感器来发送,当有包装带掉到传送带上时,发送一个信号给PLC,PLC控制传送带电机启动!请大家看看我这种发放是否可行,谢谢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你的称重显示仪没有带报警功能吗
电容式传感器可以和PLC连接撒

网友B:
称重传感器只能给出电压信号,只有在仪表才能做比较输出,若有此类问题请电告02787617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