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如火,k

楼主(2005-11-14):
我现在还是联不上,都快崩溃了
现在换成315-2DP的PLC还是不行,step7可以下载程序,ifix就是连不上,
再问一下就是net在设置5611卡的时候,index值应该设多少,还是随便就行?

网友A:
index一般按照默认的就可以,不用修改。
另外您的net版本是什么版本?

楼主:
6.1  不过没有授权
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第一次启动IO是有个提示框好像是关于net授权的,我也没管就点确定了,是不是没有授权就连不上?

网友A:
没有授权也可以用于测试。

网友A:
可以下载: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198
参考配置过程,另外您还需要好好看看我给您发的手册,尤其是118页和136页的说明。

楼主:
还是不行,我估计还是net那里设置有问题 激情如火用过net meeting远程桌面控制吗 你可以控制我的电脑,如何? 约个时间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楼主:
今天下午怎么样,收到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