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插补

楼主(2005-11-14):
   我经常看到插补这个名词,但搞不清楚确切的意思,有哪位高手给我解释一下吗?本人将不胜感激,谢谢!

Tel:  +86 510 520 3468 ext 69
Fax: +86 510 520 3498
Email: jason.peng@hoerbiger.com

网友A:
插补计算就是数控系统根据输入的基本数据,如直线终点坐标值、圆弧起点、圆心、终点坐标值、进给速度等,通过计算,将工件轮廓的形状描述出来,边计算边根据计算结果向各坐标发出进给指令。

楼主:
是不是伺服运制系统(如位置伺服系统),就含有插补计算呢?
如没有插补计算,伺服就不动了呢?

楼主:
   谢谢drluqi,
    另外,我想问一下,联动和插补计算的关系?为什么联动的模块的价格很高呢?如果是三个轴运动,每个轴都用单动的模块控制,会怎样呢?
   这方面我不怎么清楚啊,希望有人指导啊!谢谢!

网友B:
实现几轴插补不需要多贵的  也不需要控制卡
一轴用一个USB接口的驱动器,几个驱动器靠上层插补软件协调工作。

楼主:
陈然:谢谢你,不过能够具体点吗?
可以联系吗?
我的QQ:190183988

网友C:
你要做项目吗!
不管要不要实现差补,每个轴都需要一个驱动器的!
实现差补可以看作一个上位机领导着几个电机驱动器做工作啊!
形象一点说,差补(运动)就是一部电影,而每个轴就是摄影师,演员等!
单独的摄影师或演员都可以工作,但是不可能演出来一部电影,那就需要导演出来布置工作一样.那个导演就是可进行差补运算的上位机!

网友C:
伺服运制系统有的就自身带有进行差补计算的功能,但是多数还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上位机!
有了上位机,那么步进系统也可以实现多轴联动差补运动啊!

网友D:
插补,一般是多轴运动中的轨迹规划,最简单的是多轴直线插补。

网友E:
联动与插补
引用 网友E: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qg-wedm&id=675

网友F(2007-11-07):
有些伺服系统可以八轴联动,两轴插补。(伺服控制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也可要用传统(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来完成,如要实现差补可用PLC+运动控制模块来控制伺服系统,完成插补功能
主要看你所选择的系统是走脉冲、方向还是总线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