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趋势问题求助

楼主(2005-11-14):
求助各位高手
我的wincc在激活的时候总是显示:没有到数据服务器的连接
wincc重装还是不行,组态没问题,是以前在车间运行过的项目,启动也启动变量运行系统了,就是连不上,谁知道解决方法,望指点,谢了先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加载变量归档系统阿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项目名称中定义的计算机名和现在计算机的实际名称不相符,请检查。

楼主:
计算机名一致,变量归档也加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启动参数里要加载变量记录,但有时加载了运行系统就起不来。还得请教

网友D:
 你再检查一下变量归档吧,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原因是在变量归档中没有变量。

网友C:
SFB37的归档使用谁用过?介绍一下。这个怎么会直接根WINCC直接联系并直接归档使用呢

网友E:
加到512M以上的内存OK!

网友F:
我现在也是遇到样的问题,我把报警归档和变量归档选择上,工程就运行一半,在西门子检测的文本说明中说现在“LOAD DATE”,可就一直没动静,象死机一样。去掉不选,系统运行正常,可也就有楼顶提出的问题。

楼主:
不一样
你那个可能是组太问题,再检查一遍
我那个是已经可以激活了
就是趋势没有显示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只有把源程序覆盖了再运行一下试试,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H: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多半是重新装系统就OK了
虽然笨但是实用

网友F:
to  修晓东:

 不知你如何把源程序覆盖呢?
我是把程序重装了好几遍,系统也重装了几遍,就是运行有问题。

现在还是没处理好,如果各位有好的办法,能否多介绍一下。我的联系邮箱dong9408@163.com.

楼主:
不要把工程建在有中文的文件夹中,否则趋势无法正常显示,桌面也不行

比如说把工程直接建在D盘下,组态正确的话,趋势显示绝对没问题

网友F(2005-12-14):
我去除归档就能运行,组态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这样是有可能有问题,去除归档就是把趋势的加载取消了,和没有趋势一样,再找一下资料,重新组太变量归档试一下

网友I(2009-03-02):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显示了一个,还有几个就是不能显示,郁闷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