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趋势问题求助

楼主(2005-11-14):
求助各位高手
我的wincc在激活的时候总是显示:没有到数据服务器的连接
wincc重装还是不行,组态没问题,是以前在车间运行过的项目,启动也启动变量运行系统了,就是连不上,谁知道解决方法,望指点,谢了先

网友A:
您可以把数据服务器设置为当前的计算机,注意计算机名称。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换其他的软件吧!

网友C:
将所连数据数据重新归档

网友D:
启动运行时,要运行归档程序。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如果最新的可以重新运行 os-project 并选择重新配置启动运行程序

网友E:
你激活,先看看你的通讯卡工作是否正常,接下来,你再检查驱动连接设置地址是否正确;或者你可能看看你的PG/PC设置是否指向CP2_L2_1—>wincc;或者你可以降低速率再试试。

网友E:
你激活时首先看看你的通讯卡是否正常工作;你再看看你的驱动连接地址设置是否正确;或者你可以看看你的PG/PC设置是否为CP_L2_1-->WINCC;或者你可以降低传输速率试试。

网友F(2006-08-18):
你的问题是没有在WINCC中的tag manager中建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