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控制仪表

楼主(2005-11-14):
需10台批量控制仪表,输入频率信号25mm涡轮流量计,输出继电器开关控制电磁阀。仪表有通讯功能,软件要求:在软件上控制批量下料,有查询功能输入日期批号查询参数。

网友A:
仪表+组态软件 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B:
我朋友的公司:聚氨脂鞋底原液反应釜下料批量控制就应用了,宇电AIFCS总线型批量控制系统,流量仪表是AI-708HFI2L2S型,软件有查询功能。上网查宇电的电话能帮助你,价格也低。

网友C:
美国红狮的多功能计数器/速率计PAXI系列可以解决。 全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您基本应用的最合适仪表! Red lion的PAX是多功能、高可靠性的面板仪表。PAX拥有10种型号和许多选项,赢此可以满足您控制的各种要求。配有用户可调节的显示亮度,即使在日光直接照射下,显示数值也清晰可见,从室内低能见度环境到室外高亮度环境,它都是最佳选择。 特点: 1、明亮的、5位或6位数字,可变亮度,0.56"即11.2mm绿色或红色LED(计数器有8位数字可选)显示; 2、计数器(可选带预制比例脉冲输出)、速率表、计时器(可选带时钟卡)、电压/电流、温度、过程信号输入,以及应变仪表(称重表); 3、有PC利用方便的Windows编成软件,方便批量设置; 4、UL(UL508)认证, 5、可选的插入式输出卡:2/4路报警输出卡,模拟量输出卡,各种接口的通讯卡(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 6、工程单位,可变成转换 7、功能健/外部用户输入可编程 8、NEMA 4X /IP65防护等级面板 9、可选大屏幕显示器:1.5"和4"LED 10、CE认证

网友D:
有兴趣可以咨询北京昆仑天辰仪表科技有限公司。电话:010-62562764转相关区域负责人。网址:www.kltc.com.cn

网友E(2006-05-30):
杭州盘古的批量控制液晶显示无纸记录仪完全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在光明牛奶公司以及广东雅倩化妆品公司运用十分成功,该型号记录仪出货总量已过千台,比起仪表加组态软件的常规方式可降低很多费用。欢迎来电咨询。0571-87770830、87770810、87770831、87770832或访问我公司网站:http://www.pangu.com.cn 或 http://www.jiluyi.com

网友F:
盘古 :  可以做10路的流量批量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