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流量计安装时应该离电磁干扰源多远啊

楼主(2005-11-14):
现在我们厂的一个电磁流量计安装在离75KW电机不到1米的地方,不知道电机所产生的电磁场是否能影响流量计的正常工作呢?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的确是挺近,建议要做好流量计的良好的接地,做好抗干扰措施,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远一些为好。

楼主:
作好接地有用吗?接地能抗电磁干扰啊?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做好接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电磁流量计的外壳是金属的,其内部的磁力线是垂直的,做好电磁流量计接地(最好单独的接地)是可以屏蔽外界干扰的。信号线最好用屏蔽线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