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7上电OC故障

楼主(2005-11-14):
安川变频器(G7)7.5KW
故障现象:上电显示OC故障
粗测模块。保险。光藕没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指点,感激!!

网友A:
如果模块没问题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查以下各路驱动及检测回路!

网友B:
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其放大电路。

网友C:
查驱动光偶的检测光偶

网友D(2006-08-10):
OC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过电流检出值(约额定电流的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