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细分

楼主(2005-11-14):
   刘老师,记得你说过:"细分后,驱动器输出的电流不再是方波,而是趋近正弦波,细分数越高,效果越好。"
   但是,细分后,对步进电机的速度是否构成影响呢?是不是细分后,电机速度会下降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来替刘老师回答你!
不!用英语说是:"NO"!
细分只是将发出来的没一个脉冲再分成N份发出来.相应的电机转过的角度也就分变成了那N分之一!
那您看单位时间里面电机的转速会变化吗?

网友B:
如果你给驱动器的脉冲频率不变,当然速度会下降。

楼主:
刘教师,我还有点不明白:
    如果我给驱动器的一个脉冲,不经驱动器细分,马达向前走一步,如果细分后,是不是原来走的一步,分成几步走,是这样吗?这样走,时间变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速度下降,
    如要速度不变,要提高我给的脉冲频率呢?

网友A:
呵呵
现丑了!
请刘老师再次指点!
细分不是针对每个脉冲的吗!那么上位机发出来一个脉冲,通过驱动器再将其细分成N步,电机接收到的脉冲总的来说还是上位机发出来的啊!速度会变?
另外细分后,是不是原来走的一步,分成几步走了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替刘老师回答:
细分是在电机一个整步间再分出若干步,例如步进电机的半步模式,其实就是二倍细分;如果步进电机正常情况下每周200步(1.8度),4倍细分后,就应该给800步才转1圈,这时每步0.45度,因而这时如果要求电机按原来速度转动,则脉频率应提高4倍

网友B:
“如果我给驱动器的一个脉冲,不经驱动器细分,马达向前走一步,如果细分后,是不是原来走的一步,分成几步走,是这样吗?”
大致上是

“这样走,时间变长?”
如果你给驱动器的脉冲频率不变,当然时间变长

“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速度下降,”

网友B:
“细分不是针对每个脉冲的吗!那么上位机发出来一个脉冲,通过驱动器再将其细分成N步,电机接收到的脉冲总的来说还是上位机发出来的啊!速度会变?”
那么上位机发出来一个脉冲,通过驱动器再将其细分成N步,只发给电机N分之一个脉冲(如果还称为脉冲的话)。

“另外细分后,是不是原来走的一步,分成几步走了呢?”
对于上位机和驱动器而言,是的

网友D:
这里有一个"脉冲当量"的概念.也即将驱动器看作一个黑盒子,不管内部如何,当输入一个脉冲后,电机转动的一个角度.
对整步运行而言,脉冲当量就是等于整步步距(角度),如1.8度(2相电机通常的步距角).
对细分运行而言,脉冲当量就是等于细分后的步距(角度),如细分数为10,那么脉冲当量为1.8度/10=0.18度.
如果你还是用与整步运行同样的频率和数量发脉冲给细分驱动器时,
电机速度以细分数为倍数下降,运行的总距离也以细分数为倍数缩短.

楼主:
谢谢了,
小弟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