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触不死

楼主(2005-11-14):
我经常发现老鼠在低压220V的电线上爬来爬去,都好象没电的感觉,如果在直流高压上,它一触到就会死.请大家讨论交流电为什么对老鼠没感觉.

网友A:
如果没有构成回路,就不能把老鼠电死,同样直流电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构成回路也不会把老鼠电死,就像小鸟在电线上一般没事一样。

楼主:
回路应该有的,我用铜线做成E字形,两个相互放好接上L  N 线,老鼠就是没事,同样很多接线盒里也有老鼠钻过时,把护套线的外皮都咬掉了.露出一段两根光秃秃铜线,这两根线分别是L N线,而且相距很近,老鼠路过时也没事,直流是也要回路,但要电压在1000V以上才能粘住被触死.

网友B:
应该与老鼠的角质层和毛皮有关!!

网友C:
这是动物与人的区别.老鼠有很灵敏的感知能力.和自我防护能力.是人的N倍.同样的条件.存活的几率也是人的N倍.

网友D(2005-12-24):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因为老鼠的跨步电压小,通过老鼠身体的电流也就很小,所以不能把老鼠至死!还有比如小鸟,站在电线上了不会死,是因为在动物的两个脚间的电线电阻很小,动物的身体和它所跨的电线电阻联,所以电压小!你把小鸟两个脚跨的电线剪断试会怎么样~~~~ 从理论上来讲,人如果可以两只脚站在电线上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是一只脚跨火线一只脚跨零线!

网友E:
真有胆大的!

网友F:
应该是交流的电压太低导致电不死,可用升压器把电压升起来试试!!

网友G:
我有试过用电猫打了,大概1000V左右碰到就完蛋,呵呵

网友H:
有没有试过在老鼠的前后腿上各绑一根线然后通220V电压?

网友C:
不是老鼠不怕电.是他身体有毛.电阻大.感官灵敏.被电死的概率小.低压配电室有很多因为老鼠被电死造成开关短路跳闸的例子.配电室有很多防范小动物的措施.

网友I:
我厂的电工曾在老鼠的必经之地布置了220VAC的电网,通过一个高灵敏的继电器控制,电死了不少老鼠。不是老鼠不怕电,方法很重要。

网友J:
不是老鼠不怕电,而是老鼠的毛等使得流过它体内的电流不够大,所以没有电死,电流只要够大,那老鼠一定跑不了。

网友K:
又学到知识,怎么除四害之一:老鼠!!

网友D:
TO:大家是朋友 梦里想
我清楚的记得老师给我讲过这个问题,是在职高的时候!老鼠电不死电阻是次要因素,主要是老鼠两个脚之间所跨的电线短,(老鼠两脚之间的电线)电阻小,老鼠和它所跨的电线是并联的关系,并联分流,串流分压,所以电流都从导线中流过,老鼠也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有没有谁试过,把一根火线捆在老鼠的前脚上,一根零线捆在老鼠的后脚上,结果会怎么样?用一般的电压,220V试吧

网友J:
 啊强: 人家楼主的意思就是一只脚火线一只脚零线啊!你是没看清吧?

网友D:
捉只鼠试试,难道真的电不死,我晕死!楼主有没有看清楚哦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
TO: 申炎仁,
你能不能把你厂电工的方法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交流电从来没触到过老鼠,同样的方法用直流就触死了很多老鼠.什么时候我真要用活老鼠试一下220V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L(2006-03-24):
老鼠还是怕电的,我也看过在配电柜里的死老鼠,电死的。侥幸逃脱的自有它的运气,好象除了没形成回路外也没更好的解释了。
期待更精辟的分析。

网友M:
我以使过了,在两相高压上老鼠是会死的,还把变电站隔离顶了.

网友N:
我认为触电会造成的危害是取决于电流,所以只要有足够的电流,任何动物都是受不了的,这点是不分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O:
我看到配电柜上就电死过,我就不信电不死它

网友P:
此方法不可取。

网友Q:
这个问题我在中学时试过,我抓了一只老鼠前脚接火线,后脚接零线,通电大概5秒钟就昏死过去了,后来我断电把电线解了,放在一个铁盒里盖上木板,大概过了5小时,去打开木板时就给它逃跑了.

网友R:
我认为老鼠还是怕电的,我厂的三相四线电缆,老鼠光啃电缆皮和零线,对相线是纹丝不动

网友S:
说真的,老鼠电死听得多,我还没有真正看到过一次。

网友T:
你们厂的老鼠真聪明,都能认识零火线.

网友U:
老鼠对电磁厂是敏感的,我办公室的地上布过电网,可老鼠就是不去碰它的,后来把电网布在盒子里,在盒子上开一小洞老鼠进去后就没有再出来的了。

网友V:
后来把电网布在盒子里,在盒子上开一小洞老鼠进去后就没有再出来的了。
好办法,哪天试一下来!

网友W:
老鼠会触电的.....记得刚开始上班时我们几个电工为了合围一只老鼠,最后它逃到配电房,在配电房的它看前有死路(无路)后有追兵时就窜上了配电柜, 最后在500A的刀开关的铜板间触电死,造成总闸跳闸....触电死整个配电房都弥漫着一股烧味.....

网友X:
可能老鼠有经验了吧,有没有听说老鼠不上当吃人类给它的药的啊,哈哈,它见过前者有危险它会小心行事的噢,如果是在一相上,那一定没事的啊,我想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