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控制块说明

楼主(2005-11-14):
On-Off控制(BB)块根据一个将要输入的模拟量值或操作员的输入,传送最多2个数字量输出。

连接下限数值,低触发值激活下限触点数据检测框
描述
激活下限触点数据检测框允许或禁止使用链接下限数据域。
有效输入
选取检测框允许使用链接下限数值域,并提供输出值到第二个数字I/O量。不选检测框禁止使用,并用你的模拟输入量作为单独的数字输出。

设备域
描述
与现场通讯时,设备域指定你的FIX软件使用I/O驱动器的驱动码。
有效输入
使用下述表格在设备域输入相应的I/O驱动码,以三个字符表示:
如果I/O驱动器为...    输入...
Allen-Bradley Data Highway    ABH
Allen-Bradley KT/KT2    ABK
General Electric 9070/9030/9020    G90
Genius I/O    GIO
General Electric 1, 5, 6    GE6
Honeywell IPC 620    IPC
Modicon Modbus Plus    MBP
Modicon Modbus I    MB1
Mitsubishi A Series    MIT
Omron Host Link    OMR
Optomux    OP2
Opto Mistic Controller    OPC
Reliance Electric Automate    REA
Siemens 3964r    SIE
Siemens H1    SH1
Square D    SQD
Square D Ethernet    SQE
Texas Instruments Unilink Adapter    TIA
Texas Instruments Direct    TID
Texas Instruments TIWAY    TIH

如果你使用不同的I/O驱动器,咨询你的I/O驱动器制造商以获取正确的三字符输入码。

硬件选项域
描述

数据块与现场的I/O硬件通讯时,硬件选项域定义特定设备的控制地址格式。
有效输入
多数I/O硬件域保留空白。如果需要,可以咨询你的I/O驱动器制造商以获取适当的硬件码。

下限触点数值I/O地址域
描述
下限触点数值I/O地址域定义On-Off控制块,根据已定义的打开最低值或关闭最高值,打开或关闭一个I/O地址。
有效输入
输入你的I/O驱动器地址或咨询你的I/O驱动器制造商以获取详细的专用输入/输出地址和配置。

编辑I/O地址按钮
选择此键进入编辑I/O地址对话框。
相关主题编辑I/O地址对话框
编辑I/O地址对话框让你修改I/O地址,I/O地址域的显示长度必须超出15个字符。通常情况下使用15个字符,但有些驱动器,象DDE I/O驱动器则需要更多。I/O地址的最大长度为127个字符。

编辑I/O地址对话框:
打开最低值域: 低值打开
描述
打开最低值域表示链接下限数值可以接受的最低模拟量值。当一个模拟量输入低于这个值时,关闭下限链接I/O地址。
有效输入
根据模拟量输入的上限或下限(EGU)输入一个数表示这个最低值。
关闭最高值域    高值关闭
描述
关闭最高值域表示链接下限数值可以接受的最高模拟量值。当一个模拟量输入超出这个值时,打开下限链接I/O地址。
有效输入
根据模拟量输入的上限或下限(EGU)输入一个数表示这个最低值。
连接上限数值    高值触发
参考低值触发!!

单次触发检测框    一次单选框
描述
单次触发检测框决定激活四种链接数据域的次数。
有效输入
选取检测框致使On-Off控制块仅仅在改变状态时,传送OPEN或CLOSE命令给链接上限或下限,而不是每次执行数据块时。
不选检测框将在每个扫描周期传送命令。
取反输出检测框    取反单选框
描述
取反输出检测框对On-Off控制块输出值进行取反。例如,如果你希望I/O驱动器使用逻辑0作为关闭链接,逻辑1作为打开链接时,点取检测框。
反之,如希望逻辑1为关闭链接(正常条件),逻辑0为打开链接,应保留检测框空白。

工程单位域:
下限域
描述
下限域定义为操作员显示的零刻度。
有效输入
你可以通过下述三种格式之一输入下限:
o    标准整数
o    扩充小数位
o    科学计数法
注释:  I/O驱动器可以设置工程单位域的精确极限。咨询你的I/O驱动器制造商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在计算块或信号选择块中,如果数据块输出值为10,而下限是15,则数据值锁定在15处。你必须输入下限为10或更小,来输出数值10。
如果你想从计算块中显示数值1.236,你必须在下限域设置三位或更多位小数。
如果你使用科学计数法,在正、负范围内最多可设置六位小数以获得精确设置。

上限域
描述
上限域定义为操作员显示的全部刻度。
有效输入
你可以通过下述三种格式之一输入上限:
o    标准整数
o    扩充小数位
o    科学计数法
注释:  I/O驱动器可以设置工程单位域的精确极限。咨询你的I/O驱动器制造商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在计算块或信号选择块中,如果数据块输出值为150,而上限是100,则数据值锁定在100处。你必须输入上限为150或更大,来输出数值150。
如果你想从计算块中显示数值1.236,你必须在上限域设置三位或更多位小数。
如果你使用科学计数法,在正、负范围内最多可设置六位小数以获得精确设置。

单位域
描述
单位域为上、下限(EGU)指定标识符。
有效输入
最多四个ASCII码字符。
例如
TEMP, PCTS, DEGS
注释:  此输入不能影响计算或FIX软件中变量的功能。它被用来限制显示标识符来识别工程单位。

允许报警检测框
描述
允许报警检测框定义报警过程是否允许。 当允许数据块执行报警过程时,数据块:
o    产生报警信息。
o    允许链接,显示报警

楼主:
布尔块
布尔块(BL)执行布尔逻辑计算。布尔逻辑比较输入使用的逻辑真表,仅可以有两个值: 1(真)和0(假).  因此,布尔块计算结果也仅有两个值1或0。

滤波器
描述

滤波器提供数字滤波规则,从即将接受的信号中去除噪声,显示如下:

数字滤波计算数据块的输出值,即上述输出值和I/O设备输入值的和。新的输出值传送到已链接的后继块中。
输出值按下述公式进行计算(X代表数字滤波值):

输出 = (S/16)X1 + ((16-S)/16)X2

其中:

S   = 数字滤波值

X1 = 初始值/上述输出值

X2 = 新的I/O设备输入值

有效输入

有效范围从0到15.  使用0停止数字滤波。
例如

如果需要...    那么输入...    公式
停止数字滤波    0    None
提供最低限度的数字滤波。    1    (1/16上述输出值) + (15/16新输入值) = 输出到后继块。
提供最大限度的数字滤波。    15    (15/16上述输出值) + (1/16新输入值) = 输出到后继块。

输入域
描述

输入域最多可接受八个输入值(标记为A到H),用来执行布尔块计算。
有效输入

[1]    数字块点名
[2]    输入常数1为真,0为假
[3]    内部寄存器,格式为register:bit
[4]    报警,格式为点名:报警类型

注释: 也可以输入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块的点名。数据块值是0时为假,否则为真。

点名: 报警类型

在布尔计算中要把报警作为输入,需采用以下格式:

点名:报警类型

有效的报警类型和优先级如下:

优先级    报警类型    描述
1    COMM    通信出错 ("BAD")
1    OCD    断路
1    OVER    越高限
1    UNDER    低于低限
1    ERROR    统计数据块报警
2    CFN    异常报警 (只用于数字块)
2    COS    状态改变报警 (只用于数字块)
2    HIHI    高高报警
2    LOLO    低底报警
3    RATE    变化率报警
3    HI    高报警
3    LO    低报警
4    DEV    偏离报警
5    OK    正常

打开域
描述

数据块获得逻辑值0后,打开域为其提供一个描述性的标值。通过数据链接,在操作台中显示此标值,帮助操作员解释链接值。
有效输入

标值最多输入7个字符。
例如

Open, Off

计算结果域
描述

计算结果域定义布尔块的计算值。如果计算为真,则值1进入下一个数据块。如果计算为假,则值0进入下一个数据块。

有效输入

输出计算结果使用A-H项,写入已定义的相关输入域。计算可以包含9个项目(数值可被使用多次)和8种运算符。

楼主:
PID块:

PID (PID)块根据用户定义的设定点值的偏差,通过改变被控变量(一个模拟量输出)实现闭环回路的平衡。实际值(一个模拟量输入)和设定点值之间的不同为误差或偏差。
根据误差值,PID块计算出一个相应的控制输出信号,逐渐减少误差直至零。调节PID块实际是调节除比例,重设,和速率值外的设定点与测量值之间的差分功能。
工程单位域:
下限域
描述
下限域定义为操作员显示的零刻度。
有效输入
你可以通过下述三种格式之一输入下限:
o    标准整数
o    扩充小数位
o    科学计数法
注释:  I/O驱动器可以设置工程单位域的精确极限。咨询你的I/O驱动器制造商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在计算块或信号选择块中,如果数据块输出值为10,而下限是15,则数据值锁定在15处。你必须输入下限为10或更小,来输出数值10。
如果你想从计算块中显示数值1.236,你必须在下限域设置三位或更多位小数。
如果你使用科学计数法,在正、负范围内最多可设置六位小数以获得精确设置
标准整数:
标准整数格式
标准整数格式表示以下计算范围:
低限    高限    数值类型
-32768    32767    带符号整数
0    65535    不带符号整数
0    999    3BCD码
0    9999    4BCD码
0    4095    12位二进制码
0    32767    15二进制码
扩充小数位:
扩展十进制计数法
扩展十进制计数法表示以下计数范围:
低限    高限    数值类型
-9999999    9999999    带符号整数
注意:  用这种格式,可指定小数点后6位。确认要满足块域要求的高限和低限(EGU)。注意表示范围可达-1E7到+1E7。
科学计数法:
科学计数法表示以下计数范围:
低限    高限    数值类型
+/-3.4E-38    +/-3.4E+38    指数
注意:  用这种格式可表示很大或很小的数。精确为前七位。若喜欢, 可以把FIX软件表示的十进制数用科学计数法来表示。用科学计数法, 可指定小数点后的六位。

详细说明请下载: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