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绞车的位移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5-11-14):
(无正文)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或绞车传感器

网友B:
旋转编码器,最好是绝对的,下面有份资料你可以看看:
绝对位置控制仪 GPSK-1
★连接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位置测量
★6位数码显示,高精度 ,大量程
★2~8个预置位置继电器开关输出
★连续绝对位置4~20mA或 RS485输出
★面板置零或外部远程置零
★面板智能化功能设定
应用:卷扬提升高度控制、计米定长裁切、送料小车位置控制、输送带、收卷料定长控制、电子凸轮开关

工作电压:  220Vac
*输入信号:  绝对型编码器信号(本仪表专用,由本仪表附带提供)
*测量范围:  绝对值编码器连续多圈1—4096圈测量
*测量精度:  绝对值编码器256线/圈或1024线/圈
*显示方式:  六位LED数码显示,开关输出功能显示。
*环境温度:  -10~50℃
*相对湿度:  <85%
*最高转数:仪表采样编码器圈数周期为6ms/圈,编码器转数应不大于160圈/秒。
*输出形式:  2~8个预置开关输出,继电器节点输出,220Vac 3A,输出周期40ms
绝对位置4—20mA电流输出(可选功能)
绝对位置RS485输出(可选功能,通讯协议所附光盘)
联系电话:021-6204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