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怎么知道TAG就可和我的EXCEL动态交换了

楼主(2005-11-14):
我按以下的方法:
1。 新建一个访问名 myExcel
其应用程序名为 excel
主题名 book1.xls(或者输入带完整路径的EXCEL工作薄名)
注意通讯采用DDE
2. 新建一个标记名 myTag1
类型必须为 I/O型, 其访问名为 myExcel
项目为r1c1 (即访问第一行第一列单元格)
这样,这个TAG就可和你的EXCEL动态交换了
我不知道TAG就和EXCEL进行动态交换了,它们动态交换有何特征呀,有何显示,
你怎样才能知道它们在动态交换呀?
我是先启动InTouch在启动EXCEL的.各位大虾请指教.

网友A:
通过在两端分别修改数据看看对方是否准确修改既可以简单判断dde交换没有问题,另外还需要测试大批量数据交换的时候是否准确。

网友B:
要先启动DDE Server端(也就是楼主这个示例的Excel),再启动Intouch。
至于如何知道它们是否在动态交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激情如火所说的修改一下数据看另一端是否同步就可以了。

楼主:
我在InTouch中什么地方可以看见我创建的excel的表格呀?
请大虾们赐教,多谢了!

网友A:
表格是看不到的,您可以通过变量来监视是否完成数据交换。

网友B:
在InTouch中也不需要看见你做的表格啊
真正需要关心的是表格中的数据

楼主:
to horward
我的意思就是怎样在intouch中才能看到我在excel建立的数据!

网友B:
呵呵,我都快糊涂了~~
1.你在InTouch里建了变量(也就是标记名)了吧,那么把这个变量放到InTouch的画面里。
2.你这个变量(也就是标记名)是对应于Excel中的某个单元格的。也就是项目里定义的那个单元格。(r1c1中的r指行数,c指列数,如果你想对应Excel表中第五行第三列的数,那就把项目名定义为r5c3)。
3.如果你在Excel中有多个数据,那就在Intouch中多建几个变量。
这下应该明白了吧。

楼主:
多谢!高手的指点,我是茅塞顿开,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谢谢!horward!

网友C:
一语惊醒梦中人,哈哈

网友D(2005-12-21):
我想请教上面的朋友,这种方法是否需要EXCEL和Intouch安装在同一台电脑?

网友E:
如何通过vb修改 TAG变量?

网友F(2006-05-10):
我做了 可是好象不行哦
我用的是DEMON版的INTOUCH

网友G(2006-06-13):
楼主:你说的问题是不是一看就给人误解的感觉。

楼主:
怎么会误解呢?

网友H(2006-10-30):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想在sheet 2写入数据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I:
我在INTOUCH建了一变量名“TAG1”,为实数I/O型,我用
"View|TagName!TAG1"只读出了其"EU"属性,怎样读出其值呢?

网友J(2007-01-07):
这个问题我两年前自学的时候就会了,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做上位机监控的工程。命不好

网友K:
我在管控的好象也用到
是这样的:一条线,有很多机台,通过一台PC和一个Master PLC控制(共同组成一个控制模块组),机台会上报制程数据到这个控制模块
也是通过配置档文件进行自动转换
而这个配置档文件如果有问题就会转换出错,厂商有给我们一个VB编写的Excel文档,可以生成此配置文件
不知道这是不是跟你们的原理一样,请多赐教

网友L(2007-04-03):
还是说清楚点,
我没有用过的.

网友M(2007-06-19):
楼主的方法有点儿差错啊!请大家注意别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