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与编码器的位关系

楼主(2005-11-14):
增量式编码器为36000线,请问各前辈,对驱动器的位数有要求吗?

网友A:
要用13bit的!12bit的有点悬乎!

计算方法!!编码器线数/电机极对数

对于6个极对数的电机,你要用6000(也就是13bit)以上的驱动器!

建议10以上个极对数的电机,这样就可以使用普通的驱动器(12bit)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答复,
我用的是力矩惦记,级数是2,驱动器13位的,
我想知道驱动器位数不够时,系统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A:
震荡比较大!

楼主:
可我现在的反馈信号很小,几乎没有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器位数不够造成的

网友A:
这2个东西没什么关系的啊!

网友B:
“这2个东西没什么关系的啊!”
这句话我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