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反馈信号很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5-11-14):
我用的是增量式的正余玄编码器,标准输出1vss,但驱动器接受后,在示波器里显示的电压非常小,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希望各位前辈抽时间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非常小?是多小?

楼主:
接近与零,只有0.0几伏

网友B:
你的编码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我没见过这样的编码器!

网友C:
请将编码器的输出端开路,然后用示波器测试电压的大小,
如果信号正常,可能与驱动器的输入不匹配.
另外参考编码器输出端的电路,是否需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编码器是海德汉的RON886C,输出A+、A-、B+、B-,N+、N-六个正玄信号,标准值应为1VSS。
上拉电阻?什么作用?

网友A:
1Vss的信号,理论上信号电压应该在0-1V之间,转动中输出的信号是峰值为1V的正弦波。如果没有接任何负载,直接用示波器都量不到正常的波形,那么,如果示波器没有坏,就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C:
建议按以下方法试试:
(1)编码器不接任何驱动器
(2)确认是否加了5V电源(一定要加的)
(3)在A+,A-见加接一个20K~100K的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测其两端,
(4)手动旋转编码器,看有否信号变化
(5)最好你能得到此编码器的datasheet,这样可以知道它的输出电路是怎样的了.我找不到.
(6)如有信号且为1Vss,那说明编码器是好的,再查驱动器的出入部分是否与该编码器匹配.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是正常的,1V的正玄波,但接到驱动器上后,用驱动器的示波器功能检测却很小,如果是驱动器的硬件有问题,主要可能是那一块的问题。另外,编码器的输出电路很重要吗?

网友D:
你的线路是不是太长,或者有干扰信号。从这方面找找原因。

网友E:
编码器输出sin / cos信号,是为了用户的控制器分频/倍频使用的。信号倍频器内置的放大器,把信号放大,单片机电路就可以采集处理了。
此类使用案例一般是数控机床。5000ppr可以倍频到几十万个脉冲,保证了机械和电气的精度,而不增加成本。

你的编码器不一定是坏了,只是需要把信号放大。做一个信号放大电路在试试。信号线和电源间加的电阻一般是4.7K/5.1K,可以算一算,三极管通常用NPN型。这些可以不拘形式,按自己习惯来做。

网友A:
如果空栽信号是好的,编码器可能没有坏,查一下编码器最大输出电流和驱动器接收端的输入阻抗这两个参数。

网友F(2011-03-18):
怎么沒有下文了, 我想知道編碼器不接PG卡的信號是什么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