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对步近电机控制

楼主(2005-11-14):
  利用S7-200 CPU222 的单路脉冲Q0.0驱动步进电机,使之在一定距离内产生正弦曲线运动轨迹。需要用什么方法?请赐教。

网友A:
单路脉冲控制1台步进电机只能在一维空间运行。不知道你想怎样运动?

楼主:
单路脉冲控制1台步进电机:速度与时间关系的近似正弦曲线。如步近电机通过加减速走出梯形一样。

网友B(2010-03-29):
步进电机控制对我来说是个难点

学习中!

网友C:
用正弦函数,做一个时间-值对应表,去根据表输出!

网友D:
用SIN指令计算一个表一行是时间值一行是位移值。因为你要得到正弦的速度关系。SIN的导数是COS。cos的导数是-SIN。

那么你位移的一行变成负数就可以了。然后按照PTO适合的时基。按时基元整位移成为适合PTO的脉冲数。然后把表按照PTO多段包络的格式写成包络表。执行PTO多段包络输出。最多125段包络。

那么你的时间总数是125的整数倍的时候,元整工作失真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