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加密

楼主(2005-11-14):
omron 程序怎么加密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要看你的PLC类型了,分为两种:1、CPM系列、CQM系列、a机可用手编或CXP软件在程序的开始处编辑 LD AR1001 FUN(49) 0 0 #XXXX,“XXXX”为四位十六进制的立即数,使用AR1001可实现对全部程序的加密。使用LD AR1002 FUN(49) 0 0 #XXXX,可实现对程序的部分加密,此语句可放于要加密的程序段的前面。2、CS、CJ、CP1H系列只能使用CXP软件加密,在CXP中工具栏“PLC”选项中选择“保护”即可设置密码。所有OMRON类型的PLC在加密后要断电重新上电后有效。

网友C:
求助:CS系列密码忘了咋办?

网友B:
如果密码忘记了,一般就得清除CPU内存重新输出程序了。

网友C:
CS系列密码没有软件可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