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信号如何传输

楼主(2005-11-14):
请教各位,从现场仪器仪表测得的信号,是如何传到办公室电脑上的,并直观的显示出来的?我刚接触工控这个领域,对这个问题似懂非懂,希望谁能清楚明白的解释一下?

网友A:
仪器仪表测得的信号通过无线的,有线的方式传输到办公室电脑上的串口上,电脑上运行工业控制软件(组态软件)接收数据并存储管理,并能远程监控仪器仪表

网友B:
加个V80小型PLC就可以了,V80有两个通信口,可以直接接电脑,并有更种信号模块,可以采集各种信号。
海维深 王晟磊
0755-26995272

网友C:
硬件采用RS485线通讯的远程IO模块
软件采用VB编程即可
http://www.tiasky.com/

网友D:
如果是车间办公室,一般距离不会太远,用多数智能仪表配的 RS232 接口模块就可以了;如果距离比较远,仪表配 RS485 模块,PC 机加一个 RS232-ES485 的转换模块。

网友E:
如果现场仪表具有通信功能,直接通过仪表的通信接口通过 有线货无线的方式和上位机相连,由软件进行解析和处理。
如果没有通信功能就家上这样的功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