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长时间低频运行具体会有哪些影响?

楼主(2005-11-14):
电机如果长时间低频运行具体会对电机及变频器有哪些影响呢?

网友A:
普通电机发热严重,建议用变频电机

网友B:
变频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电机散热会有问题!因为普通电机是靠自身与转子连接的风叶来散热的,频率越低,转速越慢.靠风叶自身无法解决电机的散热问题.长期使用电机会发热烧掉!

网友C:
楼上,现在的变频电机一般都是单独装的风机,用于解决低速时的散热问题,所以用的是变频器电机时,低速运行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D:
电机的风扇还是装在点饥上的,很多现在为了满足要求就自己再加风扇了,我们前几天弄那个55K的我就给他外加了个大风扇。

网友B:
to:曹工
我所指的是普通电机!

网友E:
电机长期低速说明你在选型或者机械变速不合理.

网友F:
低频运行解决好散热问题就差不多了,普通电机长时间运行在20、30HZ时,电机寿命下降

网友F:
可以考虑增加减速机,这样可以提高电机的频率了,对变频器和电机都有好处

网友G:
普通电机加装散热风扇肯定好用

网友H:
"HQY2008"说的有理。“电机长期低速说明你在选型或者机械变速不合理.”如果增加减速机,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功率都可以减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