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丝杠下行受阻问题

楼主(2005-11-14):
大家好,现在我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步进电机+普通丝杠(24)+直线导轨+负载(30公斤)运行时,提升效果很好,就是下降时偶尔有异响,严重时闷车。不知道哪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或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步进和丝杠 连接部装配的问题 受力不均 或者有松动
只是参考

网友B:
连轴器没连好也会这样.

网友C:
估计有可能是机械上面装配问题,受力不均啊!
电气上面吗,那就是电机的扭距还不够!

网友D:
应该是行走过程中有物体阻挡.物体与导轨有夹角.而且有弹性或可径向移动.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丝杆的螺旋角太小,下降时处于自锁状态..

网友F:
问题在普通丝杠与螺母的配合上

网友F:
普通丝杠与螺母的配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