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如火,谢谢您的回复,我真是从心里感激您!还请您再给分析一下!!!

楼主(2005-11-14):
 激情如火: 谢谢您的回复,我真是从心里感激您!我发现问题的原因了,就是在C:\Program Files\Rockwell Software\RSLogix 5000\ENU\v13\Bin里的RSLOGIX5000services.exe文件,我一运行它,就报错,说RSLOGIX5000 Fatal Error,我觉得很奇怪,您能指点我一下吗?我需要重新安装RSLOGIX5000或RSLINX吗??还是有其他的问题,现在我一运行5000软件的程序,在我想对某个点TAG监控时,5000软件要么自动关掉,要么死机,我很急,请您们一定要帮忙!!!1
我万分感谢您!!!

网友A:
根据您所说的情况,重新安装5000软件是最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B:
  我也碰到过,重新装了系统,并且我是先装Link,后装5000,RS32,当然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这顺序,不过后来就好了,并且有可能你的KEY并没导入你的电脑中~

楼主:
KEY就在电脑中啊,不然5000运行不了啊

网友C(2006-09-15):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AB 的Link软件是干什么用的?还有软件的KEY如何导入,使AB PLC Rslogix 5000编程软件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D:
rslinx就是rslogix的通信驱动程序,每次开机时会自运行,没有它你的PC就无法与PLC通讯。
用自带的MOVE ACTIVATION软件。

网友C:
谢谢海上一帆!在请问rslogix的通信驱动程序需要设置吗?完全自动?

网友E:
需要设置通讯协议\通讯口\通讯速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