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160个常见问题解答之六

楼主(2005-11-14):
101: 如何计算PTO的周期增量? PTO的脉冲周期增量公式为:周期增量 = (终止周期 – 初始周期) / 脉冲数 102: 当周期小于50μs时为何不能获得满意的波形输出? 因为限制PWM输出的因素有两个: 1)硬件输出电路响应速度的限制,对于Q0.0Q0.1 从断开到接通为2 μs,从接通到断开10 μs ,因此最小脉宽不可能小于10 μs。 2)最大的频率为20K,因此最小周期为50 μs。 所以如果脉宽低于50 μs 的波形无法保证。 103:如何改变PWM输出的周期/脉冲宽度? PWM功能可以在初始化时设置脉冲的周期和宽度,也可以在连续输出脉冲时很快地改变上述参数。其操作步骤为: 1)设置控制字节,以允许写入(或者更新)相应的参数 2)将相应的特殊存储器写入新的周期/脉宽值 3)执行PLS指令,对PTO/PWM发生器进行硬件设置变更 104:PID输出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振荡(曲线接触到坐标轴)如何办? 回答:降低PID初始输出步长值(initial output step) 105:PID自整定面板显示如下信息:“ The Auto Tune algorithm was aborted due to a zero-crossing watchdog timeout.” 即自整定计算因为等待反馈穿越给定值的看门狗超时而失败如何办? 回答: 确定在启动PID自整定前,过程变量和输出值已经稳定。并检查Watchdog Time的值,将其适当增大。 106:PID输出总是输出很大的值,并在这一区间内波动如何办? 回答:增益(Gain)值太高或PID扫描时间(sample time)太长(对于快速响应PID的回路)解决方法:降低增益(Gain)值并且/或选择短一些的扫描时间 107:过程变量超过设定值很多(超调很大)如何办? 回答:积分时间(Integral time)可能太高。解决方法:降低积分时间 108:PID输出非常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回答:产生原因: 1)如果用了微分,可能是微分参数有问题 2)没有微分,可能是增益(Gain)值太高 解决方法: 1)调整微分参数到0-1的范围内 2)根据回路调节特性将增益值降低,最低可从0.x 开始逐渐增大往上调,直到获得稳定的PID。 109:对于某个具体的PID控制项目,是否可能事先得知比较合适的参数?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数据? 虽然有理论上计算PID参数的方法,但由于闭环调节的影响因素很多而不能全部在数学上精确地描述,计算出的数值往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此,除了实际调试获得参数外,没有什么可用的经验参数值存在。甚至对于两套看似一样的系统,都可能通过实际调试得到完全不同的参数值。 110:S7-200控制变频器,在变频器也有PID控制功能时,应当使用谁的PID功能?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一般来说,如果需要控制的变量直接与变频器直接有关,比如变频水泵控制水压等,可以优先考虑使用变频器的PID功能。 111:是否可以在不同的步中使用同一个开关量输出点(线圈)?为何出现不合逻辑的现象? 可以在不同的步中对同一个输出点进行操作。这些逻辑运算不应使用普通编程时的实时状态计算规则,应使用S(置位)和R(复位)指令对输出点操作;或者使用中间状态继电器过渡,最后再综合逻辑,一起输出。 112:CPU的SF(系统故障) 灯亮是什么原因? 1)CPU运行错误或硬件元件损坏。此时如果Micro/WIN还能在线,则可在命令菜单中进入PLC>Information在线查看,可看到具体的错误描述。 2)程序错误,如进入死循环,或编程造成扫描时间过长,“看门狗”超时也会造成SF灯亮。 3)CPU电源电压可能过低,请检查供电电压。 113: LED灯全部不亮咋办? 可能是以下原因: 1)电源接线不对,或24V电源接反 2)保险丝烧断(报修) 114:在S7-200系统支持的通讯硬件有哪些? 1)RS-232:微机技术中常见的串口标准;S7-200的编程电缆(RS-232/PPI电缆)的RS-232端连接到PC机的RS-232口 2)RS-485:常用的支持网络功能的串行通讯标准;S7-200 CPU和EM277通讯模块上的通讯口都符合RS-485的电气标准 3)以太网:S7-200通讯模块CP243-1/CP243-1 IT提供了标准的以太网RJ45接口 4)模拟音频电话:S7-200通过EM241模块支持模拟音频电话网上的数据通讯(V.34标准33.6K波特率,RJ-11接口) 5)AS-Interface:通过CP243-2模块支持AS-Interface标准。 115:什么是200的通讯主站和从站? 通讯从站:从站不能主动发起通讯数据交换,只能响应主站的访问,提供或接受数据。从站不能访问其他从站。在多数情况下,S7-200在通讯网络中作为从站,响应主站设备的数据请求。 通讯主站:可以主动发起数据通讯,读写其他站点的数据。S7-200 CPU在读写其他S7-200 CPU数据时(使用PPI协议)就作为主站(PPI主站也能接受其他主站的数据访问);S7-200通过附加扩展的通讯模块也可以充当主站。 116:什么条件下PPI、MPI和PROFIBUS可以同时在一个网络上运行? 在波特率一致、各站地址不同的情况下,PPI,MPI和PROFIBUS可以同时在一个网络上运行,并且互不干扰。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网络上有S7-300、S7-200,S7-300之间可以通过MPI或PROFIBUS通讯,而在同时在同一个网络上的TP170 micro触摸屏可以与一个S7-200 CPU通讯。 117:在Micro/WIN的系统块中为何不能将通讯口设置为187.5K波特率? 新的Mciro/WIN会自动检测通讯连接是否支持187.5K,如果不支持(如老版电缆),则不能设置为187.5K的通讯速率。新编程电缆支持187.5K速率。 118:如何设置PPI电缆属性中的Advanced PPI和Multi Master Network选项? PPI电缆属性中的这两项设置与多主站通讯功能有关。 仅通过旧型号的PC/PPI电缆已经不能实现多主站通讯,因此这两项设置现在已经没有用处。采用新型号电缆,配合Micro/WIN V3.2 SP4以上版本,可以轻松实现多主站通讯。 119: 老版本的PC/PPI电缆(6ES7 901-3BF21-0XA0等)是否可以用于为新版本的CPU(23版)编程? 可以。但是受到老版电缆的限制,不能做多主站编程,也只能用到9.6K和19.2K波特率。 120:使用CP卡进行编程通讯有什么限制? 1)CP5613不能连接S7-200 CPU通讯口编程。 2)CP5511/CP5512/CP5611不能在Windows XP Home版下使用。 3)所有的CP卡不支持S7-200的自由口编程调试。 4)CP卡与S7-200通讯时,不能选择“CP卡(auto)” 5)MPI的最低通讯速率为19.2K。

网友A:
怎么还是没人说啊,我不知道200的应用是不是很广呢?

网友B:
应用很广

网友C:
激情如火,高手啊!真的非常有用。

网友D(2005-12-17):
非常有用!

网友E:
我是一个初学着对PLC很感兴趣但不知道重那里着手那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QQ527576212

网友F:
真的非常有用

网友G(2006-03-21):
激情如火,人如其名,很热情,以后象这样的好东西,要多给大伙弄些,让我们多多受益,先谢谢了

网友H:
好!!!!怎么不见 <S7-200的160个常见问题解答之5 4 3 2 1>?谢谢

网友I:
有很多可以借鉴
不错

网友J:
请问高手有没有S7-200的中文编程软件,不胜感激,邮箱:yzy1979@126.com

网友K:
       我是一个初学者,对PLC特别感兴趣就是不知从那里入手有那位高手可以点自化一下,我先谢了!

网友K:
那位高手有A2系列PLC的资料,能借鉴一下吗?

网友L(2006-06-16):
先浏览,后收藏,最后细细品味!

网友M(2006-11-25):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N(2007-01-06):
向你致礼。

网友O(2007-07-16):
    留着以后学习用了,太感谢了
楼主真厉害!

网友P(2007-08-25):
s7200程序编译后没有任何错误,但不能下装到PLC是什么原因

网友Q(2007-10-25):
收藏一下,怎么没有前面的.

网友R(2009-01-30):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qd_yzy Xqd_yzy
积分:17
帖子:15注册时间:2006-4-5 13:21:00 17楼 回复时间:2006-4-11 21:29:00 请问高手有没有S7-200的中文编程软件,不胜感激,邮箱:yzy1979@126.com

安装后可以设置成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