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160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七

楼主(2005-11-14):
121:以太网模块的设置应该注意什么? 要保证CP243-1和PC机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上 将向导生成的程序下装到CPU中,然后将CPU重新上电,并运行,此时对以太网的配置开始生效。 122:如何实现Micro/WIN的多主站编程? 使用智能多主站电缆和Micro/WIN V3.2 SP4以上版本。 新电缆可以在网络上传递令牌,因而自动支持多主站网络编程。 如果使用CP卡,如CP5511/CP5512(笔记本电脑PCMCIA卡)、CP5611(台式机PCI卡),能够支持多主站编程通讯。 如果通过CP卡编程时,选择了MPI协议,注意MPI主站不能访问作为PPI主站的CPU。 如果有第三方的产品要连接到多主站网络上,用户需要咨询第三方产品提供商以了解是否支持西门子的S7-200多主站网络。要进行多主站编程,不但编程计算机要支持,网上的其他设备也要有多主站通讯能力。 123:在设备正常的条件下,发生Micro/WIN不能与CPU通讯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1)Micro/WIN中设置的对方通讯口地址与CPU的实际口地址不同 2)Micro/WIN中设置的本地(编程电脑)地址与CPU通讯口的地址相同了(应当将Micro/WIN的本地地址设置为“0”) 3)Micro/WIN使用的通讯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讯速率设置不同 4)有些程序会将CPU上的通讯口设置为自由口模式,此时不能进行编程通讯。编程通讯是PPI模式。而在“STOP”状态下,通讯口永远是PPI从站模式。最好把CPU上的模式开关拨到“STOP”的位置。 124: 在“Set PG/PC”通讯属性时,COM口的符号前为什么会有一个星号“*”? COM口前面的星号说明它被其他软件占用,Micro/WIN不能使用。 125:PC/PPI电缆是否可以延长? PC/PPI电缆的标准长度是5米。PC/PPI电缆的RS-485一端符合RS-485电气标准,有些用户延长了电缆,做到了超过5米距离的通讯。 126:如何设置PC/PPI电缆的DCE(本地)和DTE(远程)模式? PC机总是DTE设备,因此在与PC机连接时电缆设置为DCE设备;和其他一些设备的RS-232口连接时,如部分串行打印机、数据电台时,可能需要设置为DTE设备。 127:S7-200的远距离通讯有哪些方式? 1)RS-485网络通讯:PPI、MPI、PROFIBUS-DP协议都可以在RS-485网络上通讯,通过加中继,最远可以达到9600米 2)光纤通讯:光纤通讯除了抗干扰、速率高之外,通讯距离远也是一大优点。S7-200产品不直接支持光纤通讯,需要附加光纤转换模块才可以。 3)电话网:S7-200通过EM241音频调制解调器模块支持电话网通讯。EM241要求通讯的末端为标准的音频电话线,而不论局间的通信方式。通过EM241可以进行全球通讯。 4)无线通讯:S7-200通过无线电台的通讯距离取决于电台的频率、功率、天线等因素; S7-200通过GSM网络的通讯距离取决于网络服务的范围 ;S7-200通过红外设备的通讯也取决于它们的规格 。 128:S7-200支持的通讯协议哪些是公开的,哪些是不公开的? 1)PPI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2)MPI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3)S7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4)PROFIBUS-DP协议:标准协议,公开 详情请参考: http://www.profibus.com 5)USS协议:西门子传动装置的通用串行通讯协议,公开详情请参考相应传动装置的手册 6)MODBUS-RTU(从站):公开 详情请参考: http://www.modbus.org 或在工控网资料库下载 129:是否可以通过EM277模块控制变频器? 不可以。EM277是PROFIBUS-DP从站模块,不能做主站;而变频器需要接受主站的控制。 130: 为什么重新设置EM277地址后不起作用? 对EM277重新设置地址后,需断电后重新上电才起作用。或者检查EM277地址拨码是否到位。 131: 主站中对EM277的I/O配置的数据通讯区已经到了最大,而仍不能满足需通讯的数据量怎么办? 可以在传送的数据区中设置标志位,分时分批传送。 132: S7-300或S7-400的PROFIBUS_DP主站最多可以有多少个EM277从站? S7-300或S7-400的DP口或DP模板的能力有关,要根据它所支持的DP从站数而定。一个网上最多可以有99个EM277。 133:如何实现PPI网络读写通讯? 可以用两种方法编程实现PPI网络读写通讯:1)使用NetR/NetW指令,编程实现;2)使用Micro/WIN中的Instruction Wizard(指令向导)中的NETR/NETW向导 134:PPI网络读写通讯需要注意什么? 1)在一个PPI网络中,与一个从站通讯的主站的个数并没有限制,但是一个网络中主站的个数不能超过32个。主站既可以读写从站的数据,也可以读写主站的数据。也就是说,S7-200作为PPI主站时,仍然可以作为从站响应其他主站的数据请求。 一个主站CPU可以读写网络中任何其他CPU的数据。 2)避免简单地定时激活NetR/NetW:由于串行通讯的特点(如上所述),无法得知何时真正结束。如果定时进行网络读写通讯,必须判断此次通讯是否正常结束 3)同时有效的NetR/NetW指令不能超过8个,否则通讯请求队列会超出操作系统的管理能力 4)使用SM0.0调用网络读写指令,虽然能长期工作,但不能超过8个指令,而且会出现监控时指令块变为红色的现象,最好还是加上必要的读写状态判断条件。 135:如何恢复“死掉”的PPI NetR/NetW通讯? 清除网络读写指令数据缓冲区中的(故障)状态字节可以恢复“死掉”的通讯。但还是建议用户采用比较正规的编程方法。 136:为什么其它厂家的CPU也支持以太网TCP/IP协议,却不能与西门子的CPU用以太网通讯? 一个开放式系统互连是建立在7个协议层上的: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一般地,网络中的指定通讯任务是由三个类型之间的协议分配负责完成的:应用协议、传输协议和网络协议。 TCP/IP协议中,TCP属于传输协议,IP属于网络协议;而在应用层协议中,西门子使用的是S7协议。其它厂家的CPU虽然能接收到西门子CPU的数据包,却读不懂S7协议的内容,反之亦然。 137:CP243-1能否与光纤连接? CP243-1上只有一个RJ45口,没有BFOC口,不能与光纤电缆直接连接。但可以用一个OMC(单点)模块或OSM(多点)模块来将RJ45口的连接转换成光纤连接。 138: CP243-1是否能够连接无线以太网? 通过无线交换机等网络设备,CP243-1可以连接无线以太网。 139:在自由口通讯中如何人为结束RCV接收状态? 接收指令控制字节(SMB87/SMB187)的en位可以用来允许/禁止接收状态。可以设置en为“0”,然后对此端口执行RCV指令,即可结束RCV指令。 140:在自由口通讯中需要定时向通讯对象发送消息并等待回复的消息,如果因故消息没有正常接收,下次无法发送消息怎么办? 可以在开始发送消息时加上人为中止RCV指令的程序。

网友A:
希望能有关于PIC通讯方面的事例,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B(2006-02-10):
太好了,这么多的资料

网友C(2006-06-16):
先浏览,后收藏,最后细细品味!

网友D(2006-11-25):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07-01-06):
向你致礼。

网友F(2007-04-25):
谢谢这位大虾对我们这些初学者的帮助!

网友G:
欢迎对德国惠朋vipa  plc感兴趣的朋友加入群:38063069

网友H:
可以给我一份吗? yunhai2006@163.com

网友I:
好!打印了!

网友J(2007-06-06):
可以给我一份吗? pwhlg69@163.com

网友K(2007-07-16):
    留着以后学习用了,太感谢了
楼主真厉害!

网友L(2007-11-18):
各位高手:我是新手刚刚入门,请教如何设定运行时间,来保护我的成果,达到一定的时候,我能胜利收回回报(人民币)

网友M(2009-09-25):
谢谢,要是有些关于网络的就更好了 。

网友N(2010-06-19):
楼主,能给小弟一份吗?非常渴望,现刚开始学习我想这个资料一定很有用,112328268@163.com,楼主有时间的时候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O:
留着以后学习用,谢谢了

网友P(2012-05-04):
学习中 能给我一份吗 xumin7722@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