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8kw的电加热管380v 用大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5-11-14):
18kw的电加热管380v 用大的交流接触器? 负载是纯电阻 不是感性负载
怎么计算的?
我计算是 18000/380=47 A
我朋友说是 18000/380*1.732=36 A
望高手指导!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朋友说的对吧.

网友B:
三相交流电对称接法是P=1.732UIcosa来计算的因该是你朋友的对了.

网友C:
1kw2安培

网友D:
是三相还是单相?怎么控制?什么型号的接触器?

网友E:
一般按1kw2A

网友F:
你朋友说的对。

网友G:
380v单相,每千瓦以2.7安培计算 电流=功率/380V
380V三相四线,每千瓦以1.5安培计算 电流=功率/1.73*380

网友H:
你朋友说的对!

网友I:
你朋友说得对!!!

网友I:
你朋友说得对!电缆选型有时候就是靠的经验。

网友J:
用40A的接触器

网友D:
单相设备选接触器控制.接触器的接点可以并联使用!要根据实际情况.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电加热管冲击电流比电动机小很多.

网友K:
我觉得你朋友说的对!!!

网友L:
经验值1kw=2A

网友M:
你朋友是不全对的。选择原则是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负载额定电流的原则。但实际选择是大于负载额定电流{负载是纯电阻 不是感性负载}就不能按P=1.732UIcosa,负载是纯电阻的功率因数是1》你的也没有错,一般情况下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的经验公式可以按I=P/U(1—1。4)选择,甚至冲击负载的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是负载额定电流的1。7倍。我公司有几台空压机的电动机的功率是15KW,额定电流是30A,运行达到27A,以前用40A的交流接触器经常主触头被电弧烧毁,后按1。7倍选用50A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N:
他说的很对,没错的,

网友O:
按你朋友说法应该是27.3A,接触器选40A的。

网友P:
个人以为15kw以上,包括15kw,就应该实用星-三角启动或其他降压启动方式,否则启动时冲击电流会过大,不符合经验公式,星-三角启动三个接触器一般以0.7倍额定电流为宜

网友H:
下面引用由伊夜青在 2005-11-24 15:04:00 发表的内容:
你朋友是不全对的。选择原则是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负载额定电流的原则。但实际选择是大于负载额…
--------------------------------------------------------------------------------------------
他的朋友是正确的,阻性负载cosφ=1,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30A的电机选用40A的接触器应该是可以的,可能是接触器不太好容易烧坏。

网友Q:
xiaoge说的对。反正大得小不得,现在都这样选型。

网友R:
加热管是纯电阻性负载,而电动机是电感性负载,两者的电流计算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18KW的加热管有接触器应为63A的较保险

网友S:
    单相1KW=4.5A     3相1KW=2A

    接触器 =电流*(1.2`~1.5)

网友T(2007-03-07):
请注意:
电阻负载,算出电流后,应按AC-1负载选型。要查接触器的AC-1负载类型的电流值,

一般来说,接触器标的电流值是AC-3电机负载的电流值。比如说ABB的A9接触器,AC-3类别是9A电流,但数据里给出的AC-1是25A电流,也就是说,带电阻可以接25A,差别很大呀。

网友U:
电热加半,1KW是1.5A电流

网友V:
不能简单套用公式的!因为你的18千瓦电阻负载的接法不一样就计算不一样!如果是星形接法,那么应该是i=6000W/220V

网友W:
不管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接法,线电流是一样的,只是看电热管的工作电压决定是用星形接法还是用三角接法。
也就是:1. 18KW的电热管,额定电压220V,用星形接法
        2. 18KW的电热管,额定电压380V,用三角接法
   1和2两种情况线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X:
1千瓦1.5安

网友Y:
使用40A的接触器!

网友Z:
按1。7倍选用50A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A: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用60A的.
留了点余量,考虑现在交流接触器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AB:
1kw2A 怎么来的?
楼主 18000/380=47A  他朋友 18000/(380*1.732)=27  怎么算出来个36?
P=1.732UIcosa  里面cosa一般取多少 ? 纯阻性负载 cosa=1 也只能是27A ,怎么来的  18kw*2=36A ?
如果 是 1kw2安培 那么需要 cosa=0.75 是不是一般情况 cosa取值0.75?
如果取cosa=1 的话 那只有 1千瓦1.5安培了。

网友AC:
讨论的太好用cj20-60A相当不错别论了

网友AD:
假如说使用40A的,你的维修量会很大。有加热管就有温控器,这样加热的话当达到设定值是接触器就有可能在频繁的吸合对触点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建议使用50A的。虽然一次投入比40A大点但是以后的维修量和维修费用会省很多。

网友AE:
如果是加热器是三角形接法,那电流就应该是47A,对吗?兄弟们
如果是加热器是Y形接法,那电流就应该是27A,我算不出36A来.
 楼主你是怎么弄出来的哦.让我们一人打下屁股

网友H:
杨中格: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1 20:43:00
    如果是加热器是三角形接法,那电流就应该是47A,对吗?兄弟们
如果是加热器是Y形接法,那电流就应该是27A,我算不出36A来.
 楼主你是怎么弄出来的哦.让我们一人打下屁股

=======================================================
对的,18A算出来应该是27.4A!

网友H:
对的,18KW算出来应该是27.4A!

网友AF:
是27.35A,错不了了!

网友AG:
我认为楼主的问题不明确.如果是一根电热管,额定电压是380v.那么应该是i=p/u. 线电流等于相电流是47A.注意!这里是二相有电流一相没电流.如果是三根电热管,就等于三相平衡负载,p=1.732ui.那么线电流是36A.我还碰到过接二根电热管的.那么有二相是36A.一相是47A.

网友AH:
   用电磁加热的方式加热能够解决很多用电热管加热无法解决的问题.
   长沙怡弘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民营股份制企业,致力于节能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成立于2005年,地处美丽的星城-长沙。作为国内工业用电磁加热节能技术应用方案解决商和提供商,国家倡导节能工程重点示范单位,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立足于电磁加热节能产品(电磁加热圈、电磁加热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应用方案的提供。在管道电磁加热节能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公司的配套生产厂家已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确保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目前公司的主打产品已申请了国家专利,作为传统电热产品的替代品,广泛应用于塑料橡胶制品、化工、医药、食品、能源、印刷、建筑型材等行业的加热节电,如:塑料拉丝、吹膜、造粒、注塑等加热;电缆生产挤出机、挤塑机、热塑性塑胶管材、型材生产等加热;管道伴热、恒温控制加热等。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及原料的供应出现短缺现象。我国是塑料大国,能源消耗速度十分惊人,近年来,随着制造业成本的增加,使得中国塑料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节能已作为企业增效,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已经具有特别的意义,并逐步的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怡弘科技本着响应国家提出的节能降耗宗旨,力争开发更多、更好的节能产品。我们一直认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形象,我们将以严谨高效的管理、尽善尽美的服务,与客户共创美好的明天!
应用领域如下:
1、塑料橡胶行业,如:塑料用吹膜机、拉丝机、注塑机、造粒机,橡胶用挤出机、硫化机、电缆生产挤出机的等等。
2、医药化工行业,如医药专用输液袋、塑料器材生产线,化工行业液体加热输送管道等等
3、能源、食品行业,如原油输送管道的加热,食品机械如超货机等需要电加热的设备
4、建材行业,如燃气管生产线、塑料管材生产线、PE塑料硬质平网、土工网机组、自动中空成型机、PE蜂窝板生产线、单双壁波纹管挤出生产线、复合气垫膜机组、PVC硬管、芯层发泡管生产线、PP挤出透明片材生产线、挤出聚苯乙烯发泡管材、PE缠绕膜机组
5、印刷设备里的干燥加热
6、其它类似行业加热
本公司开发的电磁加热节能设备,除了管道加热外,还可以用于其它异形物体的加热,本公司同时承接非标电磁加热设备的制造。
详情见:http://www.eh2005.cn
长沙怡弘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高桥大市场家电百货城18栋507室     邮编:410014
电话:0731-5326790  5711790   传真:0731-5326790
24小时热线:  13307339563  13507310262
业务咨询: 2393963    1810135
电子邮件:csehkj@163.com

网友AI(2007-09-18):
星接时,相电流=电加热总功率*1.5
三角接时,相电流=电加热总功率/380/3

以上是现场经验值,仅供参考。

18Kw380V的电加热管应该接成三角接法,那样电流就是15.8A左右,接触器可以选18、22的都可以。

网友AJ:
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呢?18000/380=47.368这是理论电流,47.368*0.8=37.894这是实际应用电流。37.894*1.5=56.84这是启动电流。最好选用50A的接触器

网友AK:
(我计算是 18000/380=47 A

我朋友说是  18000/380*1.732=36 A

)我读书的时侯没有好好听老师讲课,这两道数学题望各位知道的解释解释

网友AL(2007-11-03):
三角接法怎么接啊?
星接时怎么接啊?
Y形接法怎么接啊?
  各位老大怎么接,能不能告诉???

网友AL:
三角接法怎么接啊?
星接时怎么接啊?
Y形接法怎么接啊?
  各位老大怎么接,能不能告诉???/
有没有人在啊!!!

网友AL:
三角接法怎么接啊?
星接时怎么接啊?
Y形接法怎么接啊?
  各位老大怎么接,能不能告诉???
望高手指导! 谢谢

网友AM:
电炉的功率因数高,建议至少用63A接触器,否则发热很厉害,这方面我做了很多,60KW的电炉,用了200A的接触器,接触器还是发热,热触器是德力西,质量没问题,同样,我做的另外一个加热炉,120KW电炉用了400A接触器,接触器也是发热

网友AN:
你朋友说的对呀。

网友AO:
   你是不是作太阳能热水工程的
380v 一个18千瓦电加热三组加热丝星接63A正泰接触器   还有一个温控仪用保险借根火线,没多大功率。
380v 一个115千瓦电加热星接40A正泰接触器 带一个温控仪没问题。

网友AO:
纯电阻p=I*IR

网友AP:
星形也好三角也好,功率一样.应知道加热管额定电压,再选接线方式,才能算电流,三角接线电流小,星形接线线电流大1.73倍.

网友AQ:
加热管是阻性负载,应该是47A电流,接处器要看是否常用应取2倍电流

网友AR:
电流理论计算:
无论是角接还是星接,功率等于根三倍的线电压乘线电流都是适用的,所以电流都是36A,其他答案都是错的,别继续讨论了

接触器具体选择: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想继续讨论的就说下什么情况下应该放大一级接触器等。

网友AS:
1KW是1.5A电流

网友AT:
朋友说的对

网友AU:
项羽说的好

网友AV:
按每KW1.5A来估算.

网友AW:
看管子是怎么用了,是三相,还是只用一根.算法是不一样的.只用一根,就是功率除以电压.三相就要用三相电功率公式.不过不要再乘功率因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纯阻性的功率因数是1.至于接触器的选用,一般都是以额定电流的1.3-2倍来算,因为要考虑到交流电的峰值,以用电热器材的长期运行发热引起的电阻随温升变大的问题

网友AX(2009-05-20):
我们是搞涂装设备的,有十几年了,电加热我们一年要用几千千瓦,大功率的全部是可控硅控制的,小功率的才用接触器。你的18KW的380V是3根6KW的还是1根18KW的呢???如过是3根6KW的建议你接成三角形,在3相380V上运行最好了,每一相的电流只有27.3,选用品牌好一点的施耐德3210或者西门子的3TB44国产的德力西也不错--------

网友AY:
我今天刚好做了一加热系统   2KW*15根 220v

 星接 三相电流A47A  B47A   C47A(电压有点高)

 电流=功率/1.73/380

网友AZ:
18KW的加热管应该是分组的吧,我们这里也有电加热管,每根功率在3KW,18KW就是六根加热管,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接法就有星接或角接之分,如果是单一18KW的加热管那就不存在我们以上的说法了,就只是一种接法,只有区分18KW的加热管的数量,才有采取哪种接法进而才能计算出电流。

网友BA(2009-09-01):
对:听雨观雪 关于不管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接法,线电流是一样的,只是看电热管的工作电压决定是用星形接法还是用三角接法。
也就是:1. 18KW的电热管,额定电压220V,用星形接法
        2. 18KW的电热管,额定电压380V,用三角接法
   1和2两种情况线电流是一样的。
内容的回复:
听雨观雪说得没错,电热管的工作电压取决于电热管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但线电流都是一样的。不过相电流就是线电流的1.73分之一。

网友BB:
对的,18A算出来应该是27.4A!

网友BC(2009-12-10):
我就是做电炉的  我们一般用50A的接触器, 实际电流是1.5倍左右

网友BD:
48安左右线电压380指有效值即相当于直流380的作用接触器用60的可以了

网友BD:
48安左右用60安得接触器可以(380为有效值即相当于直流380做功计算式第一种正确)

网友BE(2011-03-14):
你朋友说的对,18kw算出来差不多是2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