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问一下压力变送器和二次显示仪表可以直接接线吗?

楼主(2005-11-14):
最近刚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的电信号,二次仪表显示出压力值,他们之间的连接是直接连接的吗?有没有参数设置的考虑?多谢

网友A:
二次仪表如果有24VDC接口,则完全可以.

网友B:
仪表的输入信号设为4-20mA就好。

网友C:
有许多二次仪表都可以直接连接二线制压力变送器,仪表内部已包含24VDC馈电及采用4~20mA输入,不过选择正确的型号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单路显示报警,可选宇电的AI-501I4或AI-701I4,2/4/6路测量可选宇电AI-702M/704M/706M,输入选J5型2路变送器输入模块,如果要求带PID调节功能,可选V7.0版本的AI-518/519/708/808等仪表,加装I4输入模块既可直接连接各种压力变送器

网友D:
楼上妹妹是做宇光的吗?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E:
楼主刚学仪表?这个问题太幼稚。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参数如何进行设置,我是不是还需要对变送器的线性系数进行确定??要不然我应该怎样进行显示仪表的参数设置.初次学习,请多关照

网友F:
很简单啊,一般二次仪表带24VDC馈电输出的都可以直接连接压力变送器,注意,压力变送器一定要4~20mA输出的!

楼主:
那我们直接连上后,显示仪表的参数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G:
这要看你用的型号的二次仪表

楼主:
我们用的是虹润HR-Wp-C-401

网友H: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I: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F:
进入二级参数设置SL0=12,SLL=量程下限,SLH=量程上限

网友J:
米有问题

网友K:
没问题的,完全可以设定的,我用虹润的用了很多,我是做液位,压力,称重传感器的
你说的型号设定的,它有说明书啊,照着做就可以了
如有需要讨论,请联系:liufagui@126.com

网友L:
楼上,我们现在称重系列仪表升级后,拟在多寻觅几个合作伙伴,不知知不知道我们,有兴趣了解吗?

楼主:
谢谢各位,拿到仪表之后,才知道问的问题有多傻,呵呵,问问题的时候还不知道 仪表的具体结构和使用步骤

网友M:
好好学吧要学的很多呢还小姑娘

网友N:
天辰: 我知道你们公司,用的还是你们公司赠送的台历
QQ:32931178
bjzhhp@163.com

网友L:
哈哈!千山兄!拿到06年的台历了?那你速度挺快啊!我们这是刚印回来没几天的!
一般仪表在手里,拿着说明书,问题还是比较搞定的!

网友O: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P:
明显是初学者的问题,但是既然别人不懂才问的,能回答一下就好了

网友Q:
不懂就问很好吗,我们共同学习吗,不过以后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应该自己想想试验一下就会有很深的领会的。

网友R(2006-02-24):
如果是本安型变送器就不要直接连接。

网友S:
只要二次仪表带有24V输出就可以

网友T:
我用虹润的用了很多
如有需要讨论,请联系:mgcxz@tom.com

网友U:
可以联系025-86913457

网友V:
谢谢大家!看了之后收益颇多!

网友W:
如果显示仪表的输入信号能设为4-20mA就行了

网友X:
有许多二次仪表都可以直接连接二线制压力变送器,仪表内部已包含24VDC馈电及采用4~20mA输入,不过选择正确的型号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单路显示报警,可选宇电的AI-501I4或AI-701I4,2/4/6路测量可选宇电AI-702M/704M/706M,输入选J5型2路变送器输入模块,如果要求带PID调节功能,可选V7.0版本的AI-518/519/708/808等仪表,加装I4输入模块既可直接连接各种压力变送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R:
现在很多二次表都可直接接压力变送器,具体接法看厂家的说明书。多数情况下要接短接线。

网友Y:
一般的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的模拟量,二次显示仪表一般都有4-20的输入缎子,即可接线.压力变送器我用了四五年了,太熟了,哈哈!谢谢
021-66527746/56775537 邵先智

网友Z(2006-05-02):
建议在中间增加安全栅,可以防止不少问题呢?

网友AA:
大部分二次仪表都可以直接连接二线制压力变送器,看说明书吧

网友AB:
可以看一下仪表的说明书,用一次之后就会感觉到不难了!

网友AC(2006-06-24):
是4-20MA信号就行

网友AD:
我QQ里建了个自动化仪表论坛群,欢迎大家加入!在线实时对话聊天、切磋技术!群号码为:10457626

网友AE:
请来电联系
021-54484568
上海虹润
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