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5编程电缆的做法,还有就是CPU的PROC红灯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5-11-14):
现发现PLC5 CPU的PROC红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哪位朋友知道是否可以赐教,还有就是关于PLC5编程电缆的做法。谢谢,在线等。

网友A:
PROC红灯表示处理器故障,可能的情况为:内存校验出错,程序丢失,内部诊断出错,处理的方法是联机清除内存,重新下装程序,电缆的做法是以9-25为例:2-2,3-3.5-7,9针的4、6短接,7、8短接,25针的4、5短接,6、8、20短接。

楼主:
刚刚看到,谢谢!

网友B:
如果连线 没错请查看和上位机的状态
具体参照在线帮助

网友C(2006-05-05):
建议您换一个新的CPU,1785-L**E系列的,问题就不会那么多,我给你便宜的,工程剩余的,13460931982或WANJUNMING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