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的手持器可以调foxboro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5-11-14):
谁家的手持器可以调foxboro压力变送器,是不是符合HART协议的手持器都能调.

网友A:
应该是的,我也不是很肯定

网友B(2006-02-03):
当然是foxboro的终端了,我们单位就有.

网友C:
我单位的HART 375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D:
同意,HART 375可以通讯

网友E:
如是HART协议,用罗斯蒙特的375也可通讯组态

网友F(2006-05-20):
ROSEMOUNT 375,WINCE操作系统,触摸屏,就是价钱与普通的比高了一大截

网友G(2006-08-01):
只要可以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H:
均可以调节压力变送器,有些不能调节其他带hart协议的设备。
tan0111good@yahoo.com.cn

网友I:
如同电脑一样手操器里得装相应厂家产品的驱动软件!

网友J:
ROSEMOUNT 375不一定就能通讯!
还是用foxboro自己的终端较好!

网友C:
只要foxboro压力变送器带HART协议的就可以用HART协议的手持器调节.

网友K(2006-09-02):
在镇海炼化用hart375来调节foxboro的变送器,现场没遇到问题。www.ganhui.cn,

网友L:
只要HART协议一般就可以调试,可能有的版本或着厂家不一样,有的功能不能用

网友M:
我,不能。我不知道。

网友N(2006-11-18):
foxboro 的变送器D型号要用foxboro HHT 校验其它型号都可以用
HART,十分方便。

网友O:
用hart 375可以的

网友P:
可用AMS通讯

网友Q:
关键是看用什么协议,FOXPRO的好像是用HART协议,找个275或375就行了

网友R(2006-12-20):
ROSEMOUNT的375 和 ABB的 691HT都可以

网友S:
应根据协议确定,手操器的型号.

网友T:
HART 375就可以通讯

网友U(2007-01-19):
如果是HART协议的仪表,那么只要是支持HART协议的手操器都是应该可以的,rosemount的275和375也不例外。

网友V(2007-05-17):
骗人的。375不能用

网友W(2007-07-08):
HART375或用调试软件(含硬件)都可以调。

只要是支持HART协议的。

网友X(2011-06-10):
听厂家说 要 用 HART 475的

网友X:
HART 375 有时候 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