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停止后,plc运行完一个周期才停

楼主(2005-11-14):
[b]按停止后,plc运行完一个周期才停,程序方面是怎样做能最省步数呢?我的只有2k,已经用了1900步了。求助啊!!!

楼主:
[b]??,请赐教。。

网友A:
可以这样做,用停止键触发一个中间继电器,该继电器仅仅保持ON为一个周期,然后用停止键和该中间继电器一起控制PLC的停止

网友B:
很多PLC都有立即输出或者外部停车,可以找代理商联系,
共同进步.sjnaoh@126.COM
 QQ:404059673

网友C(2007-05-11):
你的“停止”是一个按钮,而PLC的停止是停止扫描,概念不一样;
只要PLC的“运行/监控/停止/程序”状态没置为“程序”或“停止”状态,或PLC的特殊位(程序运行特殊继电器)没在停止状态或没遇到停止错误,PLC是不会停止的,它将一直循环扫描!它不是PAC也不是工控机,无法通过I/O停止程序。
    你可以这样操作:当能满足停止条件时,在程序的最后一条指令执行死循环;在停止状态消失时,恢复正常运行。
    但是实际使用中,一般不这样做,一般是停止状态时该部执行的就不执行,该保持的就保持(在相应的回路中串入运行条件)。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能否说明理由?

网友C:
三菱的也有这个功能,“运行端子输入”就是。你可以把对应的触点(比如指定的XO)放在程序的最后。

网友C:
不好意思,因为大意,上面的图沾了点垃圾(下载网站的对话框),呵呵。

网友C:
哦,看清楚了,你是想省点程序步。
不是每个品牌的PLC都有这个功能,三菱也不是每个系列都有这个功能。
简易换程序容量大一点的PLC,或加存储卡,2K确实确实太小了......

网友D:
这也试验过。
初始步与最末步的交界才检查是否再次运行,
否则,PLC程序再次启动使“步”的状态乱了。

网友E:
这个应当很容易的,有个中间继电器就行啊M多少不太清啊,可以自己查一下资料.

网友F:
stone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0 21:59:00
    这个应当很容易的,有个中间继电器就行啊M多少不太清啊,可以自己查一下资料.

楼上的是想说加M8034禁止输出来停止吧.
可是我看不懂楼主的意思跟目的.

网友G:
你前面的程序写得不太好吧,循环停止本来就应该有的,应该串到自动循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