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2A的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1-14):
哪位帮我看看下面三菱Q2A的指令是什么意思!
{TOP        H3       K2084     K20              K1}

这里的H3、K2084、K20、K1都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你的H3上装的是什么模块?
再找它的说明书!

网友B:
H3表示CPU边的地址号从H30开始的特殊模块,K2084是该特殊模块的缓存区的地址有特定的含义,K20表示十进制数20,K1表示16位;连起来就是说往该缓存区写20。
三菱高手多的是了,就看他们会不会告诉你了,呵呵。

网友C:
“K1表示16位”?那么下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TOP H3  K1008 K4Y190 K3}
K3代表什么?

网友B:
K3就是3个16位,分别把K4Y190,K4Y1A0,K4Y1B0写入到K1008,K1009,K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