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UPS电源问题

楼主(2005-11-14):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现在有一事相求。我现在在做一个PLC的控制系统,但是因为工艺的需要,不能强制断电,所以,我们领导建议使用UPS电源作为后备电源,我没有使用过器件,请教各位:1。怎样实现当外部断电后,自动开启UPS电源;2选择UPS时的功率该怎样去核算,应该用在控制可÷回路上吗?还是主回路上,因为我们的主回路功率120KW,怎么办?还有价格怎么样?哪个产品好一些呢?
多谢各位了!拜谢!

网友A:
你好!UPS中文名为不间断电源,你只要将你要保护的设备接在UPS的输出端即可。有在线试(输出为正弦波)、在线互动试和后备试(输出为方波),性能以在线试最好,转换时间在理论上为零,你只要所需要的设备接在UPS的输出端然后切断UPS输入端,UPS就会自动切换后备电池供电。UPS的功率以VA计算,功率因数为0.7。也就是VA*0.7即为有功功率。功率为控制回路和主回路相加。如果设备在启动瞬间冲击较大(不适合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等),则因按VA*0.7*3计算,如激光打印机等。一般市场上的品牌有山特、APC等。

网友A:
你好!UPS中文名为不间断电源,你只要将你要保护的设备接在UPS的输出端即可。有在线试(输出为正弦波)、在线互动试和后备试(输出为方波),性能以在线试最好,转换时间在理论上为零,你只要所需要的设备接在UPS的输出端然后切断UPS输入端,UPS就会自动切换后备电池供电。UPS的功率以VA计算,功率因数为0.7。也就是VA*0.7即为有功功率。功率为控制回路和主回路相加。如果设备在启动瞬间冲击较大(不适合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等),则因按VA*0.7*3计算,如激光打印机等。一般市场上的品牌有山特、APC等。可以告诉你的是什么负载吗?

楼主:
非常感谢“学前班”的教导,我的负载主要是一个120KW的加热炉的电阻丝,和一个180W的小型电机(需要变频)输出,其次就是PLC和HIM了,这些功率应该都不大吧,请您指教!

网友B:
1:什么是不间断电源? 英文为Uninterruptable Power System 不间断供电系统,简称不间断电源。 2:不间断电源的功能及用途有哪些? 可防止电源的中断现象,电压变低,浪涌,尖峰,干扰等。 3:不间断电源分类 4: 不间断电源选型 UPS电源功能和特点范例: 3.2.1 静态和手动旁路功能:当UPS出现过载、UPS机内温度过高或UPS出现故障时,UPS将自动转入静态旁路供电状态,旁路是同步的。当UPS需要检修时,可启动手动旁路,保证负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停电事故。 3.2.2 超级电池管理功能:电池是UPS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老化和电池组中存在个别电池的不良,会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先进的电池管理手段,才能作到使电池始终在正确的方式下工作,发挥最佳性能、延长寿命,而且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隐患。UPS电池管理有以下几个特性: 1)自动电池快速测试:电池快速测试是在每隔500小时自动进行测试,测试是在不影响UPS正常供电的前提下进行,当测试期间发现电池容量明显下降或存在质量问题时,UPS将自动停止电池测试,并在LCD显示屏上出现声、光、文字报警,UPS仍正常供电。 2) 深度电池放电(电池容量校准)测试: 电池的实际放电容量是随使用时间而变化的,而通常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是根据以予先设置的电池容量来换算的(未作电池校准),因此,在UPS运行一段时间后,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和实际的后备时间将出现差别,如果不能即时校准这个差别,当UPS在电池模式下工作时,由于电池的实际后备时间的不足而出现UPS提前关机的事故。因此随时校准电池实际容量,是UPS正常供电的重要环节之一。UPS均有电池容量测试功能,时刻把握电池实际容量,防止因电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停电事故的出现。电池容量测试可通过服务屏幕进行,也可使用通讯接口进行。当电池测试通过后,UPS将自动地以新的电池容量换算UPS后备时间,并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3) UPS显示面板上随时显示在当前负载下的电池后备时间。 4) 独特的电池充电方式: 通常UPS的充电器采用浮充充电方式,在长年的浮充充电,可能导致UPS电池组中个别电池的欠充电(电池组内每个电池内阻不同而所致)。均衡充电(升压充电)可以克服浮充充电的上述隐患。 UPS的充电采用TOP充电(充电初期大电流充方式)、均衡充电方式和浮充充电相交替的充电模式,加快电池充电时间、延长电池寿命。 5) 电池充电温度补偿功能:电池充电电压和电池环境温度有关。通常UPS 选 定的电池浮充电压是常温下的电池浮充电压,当电池环境温度升高时,仍以常温下的浮充充电压值进行充电,将会造成电池过充电现象。 UPS电池充电具有温度自动补偿功能,防止电池过充电,延长电池寿命。 6) 根据UPS实际负载大小确定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的功能。 根据铅酸电池放电特性,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随着不同放电电流而不同,但通常UPS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是一个确定值(设计值),在不同的放电电流的情况下采用同样的放电电压,会导致电池过放电。(电池过放电将会影响电池寿命) UPS,根据放电电流(UPS负载)不同,自动选择不同的放电终止电压,防止电池过放电。 3.2.3 出色的输入特性: 1) 在以往的UPS设计中注重输出特性,却不十分注意UPS输入特性,因而UPS的输入功率数低,输入电流谐波大,导致配电成本高,破坏电网供电质量。 随着高功率因数整流技术的发展,UPS的输入功率因数明显改善,功 率因数可提高到0.9以上。 UPS采用先进的输入功率校正电路,其输入功率因数达0.98以上,减小UPS输入电流,降低配电成本,提高与油机的匹配能力。 2) UPS的输入电流谐波变小于8%,有效地克服UPS对电网的干扰。 3) IMV UPS输入电压范围极宽: UPS(单进单出)为187—285V (三进单出)为300—470V 较宽的UPS输入电压范围,防止因市电波动而造成的电池频繁放电,延长电池有效放电时间。 4) 很宽的输入电压频率跟踪范围。其输入电压频率范围为40—60Hz (或45—65Hz)。 3.2.4 输出特性: 1) 峰值因数是衡量UPS输出特性的重要参数之一。 UPS的峰值因为5:1(一般UPS为3:1)因而具有较好的输出特性和运行可靠性。 2) 输出功率因数:通常UPS的输出功率因数是在容性负载下给出的。这种UPS在感性负载下的输出特性极差,基至不能接入感性负载的,LanPro UPS的输出功率因数为1—0.5。即在UPS容量范围内适应任何功率因数(超前和滞后)的负载。 3) UPS的逆变器设有短路保护功能。 3.2.5 智能化能源管理: 单机运行UPS采用经济运行模式(Eco-mode),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的运行效率高达97%。 任何UPS电源的运行,都会产生一定损耗,损耗越大,运行成本越高。 UPS设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的状况自动确定UPS向负载供电的供电方式。 在经济运行模式中,当市电状态稳定在用户所设定值内,经旁路向负载供电,当市电出现超偏时,负载自动由逆变器供电。 经济运行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运行效率高(高达97%)。 用户设定保护级别。 用户自定义可编程功能。 对市电质量进行重复验证。 市电质量统计功能。 3.2.6 UPS为智能型UPS。不仅通过LCD显示屏显示UPS的各种工 作状态、运行参数及报警信息,而且通过显示屏(或通过通讯接口)重新设置UPS相关参数。 3.3 UPS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UPS的集中 管理和远程监控。 4. UPS电源子系统中所采用的新技术: 1)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有关运行参数和运行模式的改变可通过UPS面板或有关软件来进行。 2)UPS具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状况,自动控制UPS向负载供电模式。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运行效率可达97%。 3)采用超级电池管理功能。 4)采用先进的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多台UPS的集中管理和远程监控。 5)UPS逆变器的控制电路采用HPWM电路。 5. 电源子系统中设备所采用的可靠性措施: 1) 电源子系统中所选用的UPS采用全模块化的器件,提高UPS运行可靠性,UPS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达150000小时。 2) 瑞士IMV电源管理软件,具有独特的SNMP客户/代理结构,极简单地实现无数UPS的集中管理功能,提高UPS集中管理可靠性。 6. 系统的接口规范:a:从SNMP输出的接口为标准的RJ45口。 b:监控系统使用的计算机网卡接口为RJ45口 。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想了解一下价格是怎么样的,可有业内人士可以相告,拜谢!

网友B:
1:什么是不间断电源?
英文为Uninterruptable Power System 不间断供电系统,简称不间断电源。
2:不间断电源的功能及用途有哪些?
可防止电源的中断现象,电压变低,浪涌,尖峰,干扰等。
3:不间断电源分类
4: 不间断电源选型
UPS电源功能和特点范例:
3.2.1 静态和手动旁路功能:当UPS出现过载、UPS机内温度过高或UPS出现故障时,UPS将自动转入静态旁路供电状态,旁路是同步的。当UPS需要检修时,可启动手动旁路,保证负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停电事故。
3.2.2 超级电池管理功能:电池是UPS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老化和电池组中存在个别电池的不良,会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先进的电池管理手段,才能作到使电池始终在正确的方式下工作,发挥最佳性能、延长寿命,而且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隐患。UPS电池管理有以下几个特性:
1)自动电池快速测试:电池快速测试是在每隔500小时自动进行测试,测试是在不影响UPS正常供电的前提下进行,当测试期间发现电池容量明显下降或存在质量问题时,UPS将自动停止电池测试,并在LCD显示屏上出现声、光、文字报警,UPS仍正常供电。
2) 深度电池放电(电池容量校准)测试:
电池的实际放电容量是随使用时间而变化的,而通常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是根据以予先设置的电池容量来换算的(未作电池校准),因此,在UPS运行一段时间后,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和实际的后备时间将出现差别,如果不能即时校准这个差别,当UPS在电池模式下工作时,由于电池的实际后备时间的不足而出现UPS提前关机的事故。因此随时校准电池实际容量,是UPS正常供电的重要环节之一。UPS均有电池容量测试功能,时刻把握电池实际容量,防止因电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停电事故的出现。电池容量测试可通过服务屏幕进行,也可使用通讯接口进行。当电池测试通过后,UPS将自动地以新的电池容量换算UPS后备时间,并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3) UPS显示面板上随时显示在当前负载下的电池后备时间。
4) 独特的电池充电方式:
通常UPS的充电器采用浮充充电方式,在长年的浮充充电,可能导致UPS电池组中个别电池的欠充电(电池组内每个电池内阻不同而所致)。均衡充电(升压充电)可以克服浮充充电的上述隐患。
UPS的充电采用TOP充电(充电初期大电流充方式)、均衡充电方式和浮充充电相交替的充电模式,加快电池充电时间、延长电池寿命。
5) 电池充电温度补偿功能:电池充电电压和电池环境温度有关。通常UPS 选
定的电池浮充电压是常温下的电池浮充电压,当电池环境温度升高时,仍以常温下的浮充充电压值进行充电,将会造成电池过充电现象。
UPS电池充电具有温度自动补偿功能,防止电池过充电,延长电池寿命。
6) 根据UPS实际负载大小确定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的功能。
根据铅酸电池放电特性,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随着不同放电电流而不同,但通常UPS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是一个确定值(设计值),在不同的放电电流的情况下采用同样的放电电压,会导致电池过放电。(电池过放电将会影响电池寿命)
UPS,根据放电电流(UPS负载)不同,自动选择不同的放电终止电压,防止电池过放电。
3.2.3 出色的输入特性:
1) 在以往的UPS设计中注重输出特性,却不十分注意UPS输入特性,因而UPS的输入功率数低,输入电流谐波大,导致配电成本高,破坏电网供电质量。
随着高功率因数整流技术的发展,UPS的输入功率因数明显改善,功
率因数可提高到0.9以上。
UPS采用先进的输入功率校正电路,其输入功率因数达0.98以上,减小UPS输入电流,降低配电成本,提高与油机的匹配能力。
2) UPS的输入电流谐波变小于8%,有效地克服UPS对电网的干扰。
3) IMV UPS输入电压范围极宽:
UPS(单进单出)为187—285V
(三进单出)为300—470V
较宽的UPS输入电压范围,防止因市电波动而造成的电池频繁放电,延长电池有效放电时间。
4) 很宽的输入电压频率跟踪范围。其输入电压频率范围为40—60Hz
(或45—65Hz)。
3.2.4 输出特性:
1) 峰值因数是衡量UPS输出特性的重要参数之一。
UPS的峰值因为5:1(一般UPS为3:1)因而具有较好的输出特性和运行可靠性。
2) 输出功率因数:通常UPS的输出功率因数是在容性负载下给出的。这种UPS在感性负载下的输出特性极差,基至不能接入感性负载的,LanPro UPS的输出功率因数为1—0.5。即在UPS容量范围内适应任何功率因数(超前和滞后)的负载。
3) UPS的逆变器设有短路保护功能。
3.2.5 智能化能源管理:
单机运行UPS采用经济运行模式(Eco-mode),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的运行效率高达97%。
任何UPS电源的运行,都会产生一定损耗,损耗越大,运行成本越高。
UPS设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的状况自动确定UPS向负载供电的供电方式。
在经济运行模式中,当市电状态稳定在用户所设定值内,经旁路向负载供电,当市电出现超偏时,负载自动由逆变器供电。
经济运行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运行效率高(高达97%)。
用户设定保护级别。
用户自定义可编程功能。
对市电质量进行重复验证。
市电质量统计功能。
3.2.6 UPS为智能型UPS。不仅通过LCD显示屏显示UPS的各种工
作状态、运行参数及报警信息,而且通过显示屏(或通过通讯接口)重新设置UPS相关参数。
3.3 UPS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UPS的集中
管理和远程监控。
4. UPS电源子系统中所采用的新技术:
1)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有关运行参数和运行模式的改变可通过UPS面板或有关软件来进行。
2)UPS具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状况,自动控制UPS向负载供电模式。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运行效率可达97%。
3)采用超级电池管理功能。
4)采用先进的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多台UPS的集中管理和远程监控。
5)UPS逆变器的控制电路采用HPWM电路。
5. 电源子系统中设备所采用的可靠性措施:
1) 电源子系统中所选用的UPS采用全模块化的器件,提高UPS运行可靠性,UPS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达150000小时。
2) 瑞士IMV电源管理软件,具有独特的SNMP客户/代理结构,极简单地实现无数UPS的集中管理功能,提高UPS集中管理可靠性。
6. 系统的接口规范:a:从SNMP输出的接口为标准的RJ45口。
b:监控系统使用的计算机网卡接口为RJ45口 。
问题:
1:怎样实现当外部断电后,自动开启UPS电源?
一般智能UPS都可以外部断电后,重新启动UPS电源
2:主回路是120KVA的使用,UPS可使用150KVA的UPS,因为UPS不要满负荷工作,对于功率因素根据负载的不同计算方法不同,有容性负载,感性负载,阻性负载,对于智能UPS无论负载怎样超前,或滞后功率因素可到0.8,KVA*0.8=有功功率

网友C:
120KW的/1.5的动力型UPS的主机价格不会低于30万,电池价格在5万以上....技术经济性衡量实在不可取。。
建议改为:建议电热负载在断电后切为直流供电,直流电取之于浮充大容量电池组,电池组参数(电压、容量等)可根据工艺要求确定,控制部分和变频器这部分可由UPS供电。
需要进一步帮助可联系老焉:13361907602

网友D:
APC的不错,只能用于控制回路,不适合于主回路.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开会讨论后,决定只是在控制回路上采用UPS,主回路不需要。控制回路就是PLC和触摸屏以及一些小的中间继电器,这些大概不会到1KW,该怎么选型呢?价格如何呢?谢谢大家!

网友E:
主回路得话,可能需要EPS,控制回路用一个高频在线机就可以,很便宜2K得一小时5 6千块就可以了,是市场价,如果120K得EPS就很贵了,主机市场价在4块每瓦左右

网友F(2006-02-16):
诚征中国联通总公司入围UPS各省级投标代理商
深圳市意华宝电子有限公司长期从事不间断电源(UPS)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是世界名牌UPS产品—-意大利ERREPI UPS在中国指定总代理商及授权维修中心、CSB电池中国一级代理。用户遍及国内银行、金融证券、保险、邮电、通讯、电力等重要行业,深受用户信赖。
公司(包括前身)于1992年涉足UPS行业,拥有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丰富的实践经验,完善的服务体系,经过近十年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已在上海、云南、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广西、江西、江苏、成都、郑州、陕西、北京、东北、新疆等地设有代理和经销商。公司不定期技术培训使用户更熟练更及时了解ERREPI UPS产品原理、维修和保养技术。公司长期备有维修备件,维修响应快,使用户高枕无忧。
ERREPI UPS隶属于意大利UPS制造有限公司,是意大利最大UPS生产厂商,世界五大UPS生产厂商之一,意大利UPS制造有限公司依靠强大的影响力和出色的管理经验及创新精神,进入高科技领域如电子和通信设施,拥有业界领先的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及服务平台。公司成立于1935年,基于开创新一代UPS的理念和强大的产业支持,经过几十年发展,研发具有明显先进性的新产品,确保一系列创新和成功的UPS产品。
公司产品系列 工业级不间断电源产品(1KVA-800KVA):
意华宝/MTX-E单进单出:2.5K 3.75K 5K 6K 10K 15K 20K
ERREPI/MTX三进单出:8K 10K 15K 20K
ERREPI/TTX三进三出:10K 15K 20K 30K 40K 60K 80K 100K 120K 160K 200K 300K 500K 600KVA
本产品:A.可以多台并机,B.不同功率并机[国际唯一技术]C.多机共用同一组电池组(可以节省用户投资)联系人:路文会,电话:0755-83759855 13602536280传真:0755-83794083 www.yhbups.com。深圳市深南中路佳和大厦A座16楼1609室

网友F:
120kvaups18万元人民币,电池四十节一组四万.
120kvaups10万元港币,电池四十节一组四万.香港交货?

网友G:
能给发份资料吗?

网友H:
4NIC-朝阳电源,愿为您排忧解难,我公司致力生产各种型号的电源(UPS包括其中),是专业的电源生产厂家,如有电源方面的需求,可以致电朝阳电源江西办:0791-8612865。
朝阳电源驻江西办事处愿为您竭诚服务!

网友I:
我司是日本东芝、三菱电机和广州白云电器公司合资的企业。主要经营不间断电源装置(UPS)、支流电源装置以及高压IGBT变频装置的制造、销售。
1. UPS电源(7.5-600kVA)2.直流柜3.高压IGBT变频器
020-22816983 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