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200的PID控制开关量

楼主(2005-11-14):
使用PID向导设置,输出类型选择"Digital",接着就要设定占空比的周期。
占空比周期是否要和SMB34的数值一样还是随便设置??
例如设SMB34=0.1s,占空比周期=10s,经PID计算的结果是输出5s,那么阀应该开5s,但是过了0.1s后就PID就计算出新的输出,不知道阀们怎么动作??是否我对输出的理解根本就不正确??

网友A:
看看离散控制方面的书,然后再分析开关量PID

网友B(2005-12-25):
这个我也感兴趣,哪位大虾能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