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
求教投影的半径不超过3~5MM光电传感器

楼主(2005-11-14):
求教一种光电传感器,检测距离为30~40CM时,光线在物体表面投影的半径不超过3~5MM,
响应时间在3.5MS以内,DC24V。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有一种光电传感器,距离可达一米,但有一反射板,是反射型的,不知你用于何种场所。

网友B:
可用激光型,DATASENSOR有一款,检测距离35cm,光斑直径2mm,反应时间333um ,1.5KZ ,DC10~30v ,光源:红色激光

楼主:
我是用于检测包装的位置,垂直于目标,所以带反射板的肯定不行,SHDS老兄说的这款,比较不错,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型号可供选择,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C:
我有一款传感 13CM时光斑只有1MM,30CM时呈一个4*8MM的长方形,把这个传感 器横过来安装的话,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021-27497142,13651868162 。www.botrong.com

网友B:
型号有好几种,具体可查www.ds-sens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