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E+H在煤仓上的调试

楼主(2005-11-14):
[b]我是刚刚接触仪表,有时也进行仪表调试,我现在接触了E+H料位计的调试,用在电厂煤仓上.煤仓高度位26m,直径9m,手动调试,在运行时总是有波动,想用软件调,仪表只支持只有HART协议,没有其他接口,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怎样与电脑连接和用什么软件调试,在那能下载软件.谢谢!
E-mail:jiangyongxsh@tom.com[/b][/b]

网友A:
厂家说明书上面应该有相应的介绍吧

楼主:
我是个外行
问问大家内行的
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B:
好好看看产品使用说明手册,上面有介绍的,每家的产品都不一样

网友C:
产品说明书上应该有,另找仪表高手现场教你,或由E+H工程师指导,好好研究说明书,多调几次,应该能调好。

网友D:
联系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联系南京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已在许多电厂的中储式粉仓粉位测量中长期稳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