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如火,谢谢您的回复!!我去C盘的Citect根目录里,运行了Citect Explorer,但它提示我如下的错误;

楼主(2005-11-14):
 激情如火,谢谢您的回复!!我去C盘的Citect根目录里,运行了Citect Explorer,但它提示我如下的错误;
An unexpected expection has been encountered
    while accessing your project databases.
    ODBC return code:-1
    Error description:Disk or network error.
    Driver's SQLsetConnectATTR failed
    ODBC error string:state:s1000,Native:-1022,
    Origin:[Microsoft][ODBC dbase Driver]
    state:IM006,Native:0,Origin:[Microsoft][ODBC Driver
 Managei]   您能帮我看看是到底哪出了问题了吗???

网友A:
如果Citect Explorer都运行不了的话,估计软件有问题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新安装。您的其他工程可以运行吗?

楼主:
都可以啊!我建的项目都可以运行,只是从Citect Explorer直接进不去,得从Project Editor 里才能进去1!!在Project Editor 里,可以切换到Citect Explorer,真是怪了,您看呢???
我也是重新安转的软件啊!!!